[家电] 拆一个特殊的4位数码管,只需5线就可显示。

楼主(2019-08-12):
去朋友那坐,无意中发现万用电磁炉的控制板它的显示板比较特殊,只有5条线,一对电源,3条数据线,电路板上有4位显示,几个开关,在电路板却找不到驱动集成。

接口为5线

没找到驱动集成

开拆

原来集成在数码管内,数码管内有牛屎芯片。

网友:
自带驱动的,可能是定制数码管

网友:
原来是在后面

网友:
树脂封装里那么大一个牛屎被你忽略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什么黑科技?难道数码管动了手脚开挂了?

网友:
牛屎就在后面,而且LED显示管没见过?

网友:
定制模组不错啊

网友:
首次见这种定制数码管,开眼了

网友:
带牛屎的数码管

网友:
头次见到内置软封装芯片的数码管多功能表头,如果能做成电压表头很不错,不用担心电路板的附加体积占位,可以改充电风扇和移动电源等。

网友:
内置驱动的数码管,有颗不错的牛屎。。。

网友(2019-12-26):
应该就1628之类的驱动芯片,做在数码管上了,这个这个板的成本可以省好几毛钱,大板用单面板, 驱动IC放数码管里面, 做这个产品的老板控制成本很专业,

网友:
其实4线就可以了。

网友(2020-07-04):
这种都是有内置芯片的,我之前还见过4线(IIC协议)或者3线(单总线协议)的,那种更牛,里面带RAM的,可以多组数据一股脑弄进去,然后一组一组的显示,用在服务器面板或者一些仪器上的,不过电磁灶用那种就太奢侈了

网友:
现在的超薄电磁炉很多只用四条线,但是线越少越容易干扰,触摸容易出问题,线越多的分工明确,不容易失灵

网友:
第一次见内置驱动的数码管

网友:
内置牛屎的数码管第一次给我遇上了,谢谢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