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E145拆机处理屏轴松动

楼主(2019-08-12):
联想e145由于设计缺陷导致使用时间不长屏轴松动甚至外壳破裂。我这台买来时间不长就发现不断有塑料碎块从机身缝隙掉出,直到最后屏幕完全松动。

机身缝隙已经被顶开

第一部先拆机

过程就不细说了,网上有拆机的PDF下载

屏幕支架的塑料柱已经完全损坏,铜柱完全脱落

用六角铜柱夹在电钻上磨成合适的圆柱形,高度以残留的塑料边框为基准,

背面用螺丝固定增加强度

所有地方都这样处理,有的地方灌树脂胶

胶彻底干后上屏幕

最后装机

正面露出两颗平头螺丝不影响使用
背面加两块铝板,难看一点但强度没问题

掉落的碎块,这只是一小部分

网友A:
联想这么差了呀,我的HP的,我合了N次,都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金属材质机身会不会更可靠些。

网友C:
  现在哪里有金属机身  以前是铝镁防滚架  现在机身一堆塑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材质机身会不会更可靠些。

金属的肯定会比塑料的强,不过这个也是渣的可以,真是一边拆一边掉渣

网友:
渣想啊,以前有一台更惨,金属支架脱焊,只能拆下来找门窗加工店用不锈钢焊机给重新焊上

网友:
这个算是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这么差了呀,我的HP的,我合了N次,都没有这个问题

HP也好不到哪去  很多HP金属壳的机器 C壳外面是金属钣金件 不带螺丝座的  内衬是塑料 各种螺丝都拧塑料上

网友:
联想很多型号都有这通病

网友:
能让件碎成那么那一堆,这质量的确得好好检讨下

网友:
神舟的低端机也是这样。
我的优雅A480B-A29 D1因为屏幕支架比较硬,A壳与屏幕支架连接的螺丝底座塑料全部碎裂,只能自己换金属的A壳,顺便把屏幕支架调松点。
问题是才买了4个月就发生问题,果然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投诉加索赔,没商量

网友:
thinkpad E系列不建议买,没有一点ThinkPad血统,就是普通大众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哪里有金属机身  以前是铝镁防滚架  现在机身一堆塑料  ……

E系列本来就是低端入门机,没用过金属顶盖和金属铰链,更不要想防滚架。

网友:
  现在 W系列 我看拆机也没有防滚架 一堆塑料 , W520 是我在用最后一款 也不打算再换  ……

网友:
DELL N5110就是一路货色

网友:
笔记本,我只买大品牌,不至于这个样子。

网友(2019-10-26):
我的E145 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准备直接锁在D壳

网友(2022-11-01):
我的坏了两次,最后一次去售后换了整个外壳,花了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