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46XT+三星EMMC开卡问题

楼主(2019-08-12):
2246XT+三星EMMC,开卡总是卡到RUN ISP FAIL,EMMC型号是KLMBG4GEAC-B001,求助大神

网友A:
步骤都不讲,怎么帮你。没得营养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骤都不讲,怎么帮你。没得营养的帖子

这个该需要什么步骤?就是自动识别开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该需要什么步骤?就是自动识别开卡啊

你设置的参数,勾选了哪些都不讲。跟你说话真累,见意看看别人的资料,不要张嘴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参数,勾选了哪些都不讲。跟你说话真累,见意看看别人的资料,不要张嘴就问。 ...

增加了设置的参数,不过我觉得是不支持这个颗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增加了设置的参数,不过我觉得是不支持这个颗粒,

flash能自动识不?

网友:
换软件版本试试

楼主:
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是到这一步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能自动识不?

图上的型号就是自动识别出来的

网友B:
你重新插拔以后能直接用吗?RUN ISP FAIL有的时候虽然出现,但是开卡其实已经完成,直接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重新插拔以后能直接用吗?RUN ISP FAIL有的时候虽然出现,但是开卡其实已经完成,直接就能用。 ...

不能使用,我也查过,不过我的不行

网友:
插2.0有惊喜

网友C(2020-03-22):
开好了吗?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问题,现在变成1G了

网友:
开好了吗?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如果你的解决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颗粒应该对应的是K9HFG 默认识别的GCG的参数不能开这个 需要适配

网友:
手头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同问论坛大神!

网友:
这种魔改片都是有特别版固件的,没放出来
像UFS引出NAND有UFS的固件
之前苹果6代那些E2NAND有专供E2的固件
当然EMMC这种也不例外了、虽然ID能识别正常,但是你就是开不出来

网友(2020-10-17):
引用 网友C:
开好了吗?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问题,现在变成1G了

我的也是和你一样

网友:
换什么版本的可以呢?
这是G代表三星MLC的料,B代表32GB,4代表8GB*4pcs的DIE,叠带封装,B001代表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骤都不讲,怎么帮你。没得营养的帖子

这个是我的参数设置的截图,我不懂来求教的

这个是说AUTO识别到2个颗粒我两个都试过开卡不成功

这些是各种错误的提示,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你好,我的步骤大概是这样的。接上那个JM20329C工具,短接SSD主板上的ROM,资源管理器识别到2246AA硬件,之后我打开开卡工具sCAN到SSD
设置参数,其实我也觉得是这步出问题,因为那些参数我都不懂什么意思

结果就是这样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