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油脂加哪种好的我看有人用专用的 还是昆仑2号好 大家都用什么显摆一下

楼主(2019-08-12):
大家都用什么
wechat_upload15656142165d516088dc977
wechat_upload15656142605d5160b4ae3c0

网友A:
虎头合成润滑脂就可以 昆仑特种脂不能用 寿命非常短

网友:
美孚XHP222 哪哪好用

网友:
昆仑用于汽车天窗,工具还是用美孚中温油

网友:
汽车半轴球笼专用的可以不

网友:
看你的电动工具类型,我记得老站有关于润滑脂的选择与使用的文章。

大负载、高速运转就使用稠度220以上的润滑脂。
中负载、高速运转就使用稠度180-220之间的润滑脂。
低速、小负载就使用稠度150以下的润滑脂。

推荐使用NSK、LUBE、KLUBER、OKS等,还有选择专用的协同、道康宁、山一化学润滑脂。

网友:
觉得区分重载还是轻载,不在于绝对功率大小,而在于功率密度大小,电动工具变速箱那么小的体积,应该属于重载情况。那么,连续运行时齿轮表面温度就不会低,所以需要耐热的润滑脂,高于200度才好。但很不幸,很多标称200多度的润滑脂,100多度就跟水一样流散了。我实际试验过,买的美孚SHP222,240度仍不流散,而五金店买的号称200多度的锂基脂,140度就流散了。

网友:
我的意思,现在拿到润滑脂,不能只看商家吹嘘的耐热性如何如何,要自己亲自试一试才好。

网友:
这些挺好用的

网友:
昆仑的那个天热了后就变成油了

网友B:
美孚这种包装的就不错,个人使用重量合适,价格也不太贵。买时要注意不要买到假货仿货,罐子上那几个英文字母的顺序和颜色都要与此照片相同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虎头合成润滑脂就可以 昆仑特种脂不能用 寿命非常短

听一楼大佬的没错!

网友:
根据经验,一般写XXX专用的都是垃圾

网友C(2020-01-29):
引用 网友B:
美孚这种包装的就不错,个人使用重量合适,价格也不太贵。买时要注意不要买到假货仿货,罐子上那几个英文字 ...

你这价钱就是假货吧

网友:
我在论坛里买了几十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价钱就是假货吧

第一:应该多少钱的才是真货,谁说的清楚?第二:我买的这个加热到200多度仍旧不流散,见图,觉得差不多了。

楼主(2020-08-17):
我新买的虎牌的 好像不错 就是小贵

网友:
3号好像不错,可惜没有小包装的,分装的水深,多假货

网友D:
食品级,有这三个号,电动工具随便玩耍了

网友(2022-11-26):
引用 网友D:
食品级,有这三个号,电动工具随便玩耍了

现在买不到这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