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高手知道这是多大的扳手吗

楼主(2019-08-12):
这是个L套扳手
wechat_upload15656153605d516500859e8

网友:
是换胎用的吧?上面标的是生产日期而不是型号。小车轮胎扳手一般是21或者22的

网友A:
这是什么意思呢?无聊还是什么?不知道就用活动扳手啊或者带套装,也有那种万能型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意思呢?无聊还是什么?不知道就用活动扳手啊或者带套装,也有那种万能型套筒 ...

不无聊能上论坛吗,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