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60 S6 扫地机 主轮卡住 拆机 维修请教

楼主(2019-08-12):
360 扫地机,去年购买,今年8月正好过保,今日提示主轮卡住,无法工作。
用手拨动发现主轮电机L轮工作阻力大,怀疑是L轮传动机构问题

打开发现无杂物、头发缠绕。

给齿轮重新打油,阻力依旧

于是开始暴力对待 用力在地板滚动主轮,发现阻力明显变小

大喜,装机测试

发现面板指示灯不亮了 开关机无反应

只能拔下L轮6脚插针才能使用reset按钮启动,但是指示灯依旧不亮,可以单R轮试图工作,可以接收手机、重启、清扫指令

带电插上L轮针脚,则马上关机。

是不是L轮电机短路烧坏了?

维修请教:

1 客服报价一对主轮159元。但是换好也不保证面板指示灯和按钮能完好。这个主轮电机能不能用差不多的替换?

2面板灯和按钮是什么故障,还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主轮电机暴力对待的时候有没有断开与主板连接线?如果没有,那主板就凉了。因为暴力转动电机发的电足以烧坏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轮电机暴力对待的时候有没有断开与主板连接线?如果没有,那主板就凉了。因为暴力转动电机发的电足以烧坏 ...

赞同。
很可能楼主暴力推动的时候用力大 速度快,电机发电电压过高把相关电路击穿了。

建议顺着电机线反向检查驱动相关电路,
CPU一般有另外的稳压电路,不一定坏。

网友B:
如果拔下L轮6脚插针其他电路能大致正常,那倒可以试着维修

换别款电机基本上是没戏的,斜齿轮你也换不了还不一定能用

建议去X宝X鱼多找找,看有没有别人卖同款电机配件的吧

网友:
根据描述,以楼主这种常识,暴力付出代价,感觉要报废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扫地机器人里面的电路还是挺复杂啊,卖的价格高是有道理的

网友:
把R轮插到L轮L接口上试试,还有电机上的贴片电容会不会坏掉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
很可能楼主暴力推动的时候用力大 速度快,电机发电电压过高把相关电路击穿了。

是拆下来的时候暴力滚动的,装机也不好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拔下L轮6脚插针其他电路能大致正常,那倒可以试着维修

换别款电机基本上是没戏的,斜齿轮你也换不了还 ...

取下L轮插座,能启动,其他电路正常的,也能试图工作,就是面板灯和按键没有反应。

可能是驱动电机的电路短路 造成主板按键部分模块骚掉了?

网友:
这种扫地机轮子故障的,开机,然后用手转动轮子,轮子刹车的基本就是正常的,如果是很松的,转起来没什么阻力的,那这个轮子组件就有问题,在正常情况下,机器开机,不走动的时候,LR轮是处于刹车状态。像你这种情况,检查轮子排线是否松动,还有轮子上的测速霍尔原件。

网友C:
电机是普通电机,万能宝上能买到,但是斜齿轮不好弄下来,后面PCB黑色罩子里面是编码器吗?

网友:
这种电机应该是有刷电机,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刷电阻是不是0,怀疑电刷被你弄短路了。另外照片打包发我一下:447440443@qq.com。我也是这个机器,参考一下

网友:
指示灯不亮应该是没有检测到电机才不亮的,装上电机短路了肯定也不能开机的,换了电机应该就好了

网友(2019-11-23):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普通电机,万能宝上能买到,但是斜齿轮不好弄下来,后面PCB黑色罩子里面是编码器吗? ...

斜齿好拆,用防风打火机烧齿轮几秒钟,改锥一撬就下来了。

网友:
感觉质量好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