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前两天改的建武黑胶唱机放大器

楼主(2019-08-12):
这几天感冒了,不想看书,倒腾老东西,找到一台建武黑胶唱机,满面灰尘烟火色。突然想听听看。
木有唱机放大器,接到音响上像蚊子哼哼。到处找,找到一个耳机放大器,别跑就是你了!拆掉耳机放大器,改成唱机放大器,消磨半天时光。
动静还不错,再把唱片翻出来,又能消磨半天时光……

找到一个不常用的耳机放大器,拆开瞧瞧,电源部分是锂电充电电路和+-15V升压电路,基础条件还不错。耳机放大器部分是标准47耳放电路,比较好改,只是第二集电流放大部分运放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直接短路,需要切割电路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方法部分的外围阻容件全部拆掉。
wechat_upload15656184495d517111df02a

网上找了找,这个电路跟47耳放电路比较接近,容易改。
wechat_upload15656184505d51711276ccc

开始翻腾元件。
wechat_upload15656184505d517112ece08

找齐所有元件。电阻使用北京718厂1%金属膜1/4瓦电阻。电容主要使用WIMA,运放就用原电路的NE5532,其中RIAA反馈网络部分所有阻容件用测量仪精准测量挑选。
wechat_upload15656184515d517113dc0fd

按照电路图差异对线路板进行切割休整。由于唱机放大器元件远远多于耳机放大器,正面装不下,反面使用了几个贴片元件,先小心安装好。
wechat_upload15656184525d517114b9674

正面也得叠罗汉
wechat_upload15656184535d517115a17d7

基本完成,后来发现输入电容的1微法红WIMA个子太高了,装上电池就装不进外壳,无奈换成了别的电容。
wechat_upload15656184545d51711670193

装机完成后试机,发现高音还有点尖,甚至静噪的时候有高频啸叫,估计是高倍数的放大器同时放大了噪音,噪音来源很可能是锂电池转+-15V升压电路,所以又尝试在电源部分增加了一些电容消除噪音,同时在输出端并联小电容压制高频。
wechat_upload15656184555d5171173ff61

wechat_upload15656184565d517118027b1

试机,噪音微不可闻可以接受,低频有力,高音细腻,听感可以接受。而且由于原本是便携式耳机放大器,锂电池供电,所以这放大器可以不接电源工作,方便携带。倒是挺方便。

楼主:
因为耳机放大器输入输出都是3.5毫米插头,输出还好,因为现在音响的外接AUX输入口很多也是3.5毫米插头,用对录线就可以了。唱机输入就需要一个莲花母座转3.5毫米插头的线,做一根就是了。另外唱机地线很重要,不接好会有很大噪音。一般接功放上就可以了。

网友:
做的不错,赏心悦目。

网友A:
唱片不好买吧?

网友B:
竟然还有荷东的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有荷东的唱片

去年两百大洋收回来的,越来越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唱片不好买吧?

确实越来越难买了,主要是能收到的唱片成色都很难保证

网友C:
我的n多黑胶唱片都要长霉了,自从儿子把我的唱机唱头搞坏以后好久没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n多黑胶唱片都要长霉了,自从儿子把我的唱机唱头搞坏以后好久没听了

买个唱头喽,不然多可惜。
要不然把唱片出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唱头喽,不然多可惜。
要不然把唱片出了吧

你要在重庆的话就卖给你,这玩意要现场听的,挂闲鱼都不好卖

网友(2020-03-05):
那本贴片真牛,看来阻容值齐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