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群,双盘位,换其中一个硬盘,数据怎么办

楼主(2019-08-12):
两个硬盘,一个是4t的酷狼,一个普通3t盘。3t盘上专门拷的电影,现在想把普通盘换成一个4t的酷狼。问题是数据怎么倒到新盘?有1T

网友:
看看有没有同步软件,两块硬盘同步一下...

网友:
看不懂想做什么...? 全接电脑上互拷一下就行啦

网友A:
白裙,用来放电影,感觉有些暴殄天物

网友:
移动到4T盘 换上新硬盘再移动回来就行了

网友B:
有台式机的话挂电脑上拷,1T电影大概也就2-3小时左右拷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台式机的话挂电脑上拷,1T电影大概也就2-3小时左右拷完

没台式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裙,用来放电影,感觉有些暴殄天物

无所谓吧。家庭影音娱乐中心

网友:
没台式机只能把4T拆下,然后装新硬盘上去拷完再换上了

网友:
易取线直接对拷贝!

楼主:
所以,不能将就呀,有条件就上大盘,否则倒数据很麻烦

楼主:
3t的是shr模式,放到硬盘盒里找不到

网友:
file station里面拷贝到4T盘里面,换上新盘再拷回来

网友:
2个盘太少了,至少4个,最好8个盘,

网友C:
不行就拆出来用硬盘盒对拷

网友:
在U盘的PE里面打开DG进行数据克隆就时间最短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拆出来用硬盘盒对拷

拆下来拷不了,shr格式识别不了

网友:
用u盘做个Ubuntu系统就可以拆下来拷了。官网有介绍的。
如何使用计算机恢复 Synology NAS 上的数据?

网友:
如果4T的硬盘剩余空间大于你需要保存的空间的话 ,可以再 控制面板 共享里 选到电影文件夹 编辑 改一下存储空间 等新盘出来后再 改回来即可
也可以再白裙上的USB口接个移动硬盘也可以

网友:
关机,取下4T酷狼硬盘, 把3T放第一个插槽, 新盘放第二个插槽, 然后开机,设置新的硬盘,然后把3T硬盘的数据copy到新的硬盘.然后关机,取下3T硬盘,把两个4T硬盘都挂上开机,就完成数据倒腾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