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东芝灯条diy

楼主(2019-08-12):
原来购买的东芝灯条

灯条插头特写 有特殊原件需要与驱动配合

覆铜散热 不是铝基板

品牌特写

灯条参数吧

开始组装 准备焊接

整体组装后的样子

没用插接 使用的后面焊点连接

接线特写
另一端的处理方法

搞成背面出线 方便接电源  灯片降流使用 不用考虑散热

把电源固定一下准备点亮

测试功率

最后看看点亮效果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不错 不错,有料就是好,物美价廉,哈哈。

网友:
75w 估计亮的很呐

网友:
有链接吗?麻烦给一下,有兴趣

网友A:
75W亮瞎了,没加柔光罩吗?

网友B:
灯珠与驱动是怎么匹配的

网友C:
什么价格啊?这条子宽了点,75W这得多亮啊

网友:
散热怎么解决?

网友D:
电流呢?烫手否是关键。木头临时用,长用不放心。这插头接线不好,把白套压进插头不行吗?
这是双面电路板做基板,我觉得没铝基散热好。

网友:
75W 的,这得亮瞎眼啊,家里用48W 的还哟灯罩都觉得太亮了。

那里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
背部散热不看好

网友:
这灯有点土豪了!

网友E:
应该换成长条散热片,或者表面积大的铝板。灯头猛一看好像是220V直驱式内置限流电阻整流等,实际要驱动模块才能用。

网友:
70多瓦的LED光源,打算用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珠与驱动是怎么匹配的

每个灯条5串7并,日亚0.54瓦灯珠.
灯条3串4并,一共12条.两个0.72A驱动并联供电.
灯条满功率210W左右,现在三分之一功率75W。点亮一小时测量灯珠焊盘温度65度,环境温度35度。升温3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价格啊?这条子宽了点,75W这得多亮啊

灯条1.5cm左右,不宽。

网友:
每个灯条5串7并,日亚0.54瓦灯珠.
灯条3串4并,一共12条.两个0.72A驱动并联供电.
灯条满功率210W左右,现在三分之一功率75W。点亮一小时测量灯珠焊盘温度65度,环境温度35度。升温3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呢?烫手否是关键。木头临时用,长用不放心。这插头接线不好,把白套压进插头不行吗?
这是双面电路板 ...

每个灯条5串7并,日亚0.54瓦灯珠.
灯条3串4并,一共12条.两个0.72A驱动并联供电.
灯条满功率210W左右,现在三分之一功率75W。点亮一小时测量灯珠焊盘温度65度,环境温度35度。升温30度左右。

哈哈,我还没说灯条用热熔胶固定在木板上的。
没合适的头子,就直接焊线了。怎么方便怎么来。
双面板也有高导热的,最起码东芝原厂出来的东西,还是值得信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换成长条散热片,或者表面积大的铝板。灯头猛一看好像是220V直驱式内置限流电阻整流等,实际要驱动模块 ...

灯头头部的电路是原装东芝驱动的识别电路。直接焊线跳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W亮瞎了,没加柔光罩吗?

灯珠密集,直接点亮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