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欺负我不会用万能表吗??

楼主(2019-08-12):
64V铅酸电池电动车,充电直接绿灯。充电头测不到输出电压。

开电源后,喇叭自动发出微弱响声。LED大灯不能点亮,多次拨打大灯开关后,仪表盘也会不亮要重新开电才能亮。

今天开着突然不动了,以为要推车。重开电源,又能动了。

用万用表测到充电口电压85V(应该不准确有问题),调到500V档,竟然超过100V(指针过10)。以前用过这表测充电口电压(满电测到75V)是没问题的。另外拿了个12V电瓶用万能表和电压表同时测读数又基本一致。

用6.9包邮的小电压表测到充电口63.7V(这个应该是准确的)

感觉这车子是淋雨短路了,还同时充电器坏掉了??另外这万能表啥回事  请指教

网友:
肯定那里有短路,要不然喇叭不会有声音,先把车架起来,使力墩车头和后轮,再放置一会看解决问题没有,还是不行检查把手,灯头底下,控制器等这些连接头插拔看看。有时候软故障很难搞要慢慢排查

网友A:
5组电池60V的吧,63.7电池也算正常,检查下每组电池电压,是不是哪组电池坏了,没问题检查电动车电路,马达是否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组电池60V的吧,63.7电池也算正常,检查下每组电池电压,是不是哪组电池坏了,没问题检查电动车电路,马达 ...

4个16V的。 应该充电器坏了,充电头都测不到电压。 可能电路也刚好进水短路了,最近雨水多。

网友:
万用表显示85伏?

网友B:
哥,买个数字表吧,现在数字万用表便宜得很,数字表体积小功能多,比你这破表好用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买个数字表吧,现在数字万用表便宜得很,数字表体积小功能多,比你这破表好用多了 ...

模拟表也有数字表无法比拟的优势

网友:
电控部分肯定是有问题了别通电了 把电控拆出来检查接头和控制器有没有进水吧  你要是涉深水了 轮毂电机都有可能进水

网友:
我见过有些充电器是接入电瓶后才能充电 原理是充电口向充电器提供电压使内部可控硅或mos导通 输出电压 说是什么安全措施

网友:
时间长了,车上的开关容易坏,我的钥匙开关和大灯开关都换过了

网友:
充电器空载85伏也算正常吧,带载后电压会下降的。

网友:
那只表显示的的确是85V:t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表也有数字表无法比拟的优势

除了连续变化能看得比较直观之外,其它方面数字表完胜,况且好点带模拟条的数字表就能代替指针表这唯一值得骄傲的功能

网友:
测一下250V和500V档的电阻是否和标称值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