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tp4056并联充电

楼主(2019-08-12):
单个4056充电电流有点小,用两个并联理论可以2a左右。
芯片发热大,背面的pcb是用来散热。在芯片上粘了点铜箔,温度还是比较高。要想大电流充电还是不用指望4056了。不过4056便宜,加上保护芯片也才一块多钱一片。

网友:
不错 我家里买了很多 这4056   冲18650还是不错的

网友:
4056截止电压一致性不是太好

楼主:
一块转绿灯了,另一块还是红灯。

网友(2021-07-11):
并联输出端要接三条线?    输入可以共用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