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个台达ESR-48/56遇到问题求大大们帮助一下

楼主(2019-08-13):
最近搞个功放想用开关电源试试,正好手上有几个台达48/56电源,因为这个电源是移相全桥的方式,所以应该可以做正负电源输出,正好可以用在功放上。

但连续搞了几天发现,不管怎么弄输出的正负电压都不平衡,为此我还特意拆了一个变压器来研究,但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就和大多数台达电源一样输出绕组用的是扁铜,初级18圈,次级10圈中间抽头。
附上这个电源的电路图

上图中图一是原机的整流方式。这个电源有两个输出变压器,初级是串联的。
图2是我第一次改的方法,为了方便我只画出一个变压器,实际上是两个变压器用相同的整流方法也就是全桥整流后并联输出。但实测在正输出53.3伏的时候负压61伏左右。为此我以为是整流部份不相同造成的我还拆了一个相同但坏了的电源把整流滤波部份切下来再把电容和整流管的极性反接后并入原电路做负压部份还是正负电压不平衡。
图3我画错了,应该是两个变压器输出级并联后全桥整流,桥的输出负极接原电路的地,正极接原电路正极,原电路接地的变压器两个中间抽头架空起来并短接。这时在输出53.3伏的时候原电路正极对变压器中间抽头电压只有十五六伏左右,而中产抽头对原电路的地有三十多伏,所以还是电压不平衡。

另外我还试过单独把一个变压器的输出抽头拆出来接到我切下的那块整流滤波板上,这时会出现电压过高,上电电压一直在升高,我就马上断电了,因为电容只有63V,大约六十多伏的时候我不敢等电压稳定测试了。

这下我就想不明白了,变压器全桥输入不就是全波吗,输出端使用中间抽头两边的电压不是相等的吗..............好多????

上面是切出来的整流板

拆解的变压器

最后騒一下我前两年自己DIY的电烙铁

网友A:
不能把交流电的桥式整流方法用在开关电源上。开关电源输出的是单极性脉冲,不能利用负半周整流提供功率输出的。你要把两只输出变压器分别进行单极(如果按交流电说法就是半波整流)整流得到两组独立电压,然后再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把交流电的桥式整流方法用在开关电源上。开关电源输出的是单极性脉冲,不能利用负半周整流提供功率输出 ...

这个电源是全桥驱动,输出本来就是全波输出,不是单极性的。
如图

楼主:
人气太少,自己顶

楼主:
求大神给点提示

网友:
没开始玩,虽然也有一台

网友(2019-11-16):
自己有一台,想改下看看

网友:
以上的没怎么看明白     我只会把它改成可调电源 充电器

网友B:
有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C:
楼主试试这个。保持了原电路的画图风格。

网友D(2019-12-22):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是全桥驱动,输出本来就是全波输出,不是单极性的。
如图

通过这个部分的电路图,可以明确,这是一个移相全桥ZVS的拓扑.

大规模改造这个电路,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这个电路的关键,是LA2,和LA3两个电感,这是软开关的关键.还有就是,电信用整流模块,是正级共地,电源模块后级的测量电压,电流,其地电位是+48V.

想改成正负电源输出,肯定可以.如果只是简单易行的改造,可靠性很差,还是放弃吧.

楼主(2020-06-17):
引用 网友B:
有完整的电路图?

嗯,有张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试这个。保持了原电路的画图风格。

谢谢,改天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这个部分的电路图,可以明确,这是一个移相全桥ZVS的拓扑.

大规模改造这个电路,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这 ...

嗯,只能采样一路电压,另一路是无采样的

网友E:
正负电源变压器要分开,分别稳压反馈,否则会出现不平衡

网友(2021-01-30):
改个充电电源挺好的,正负电源可能是单路采样反馈造成的,电压升高,应该是空载尖峰电压高,在电容上累计,加个负载电阻试试

楼主(2021-08-24):
引用 网友E:
正负电源变压器要分开,分别稳压反馈,否则会出现不平衡

分别稳压反馈,那就等于是两个独立的开关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