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零遁NAS伴侣突破移动内网限制,竟然跑满了上行带宽

楼主(2019-08-13):
前言

电影爱好者和视频作者,这两个爱好加起来以后是什么样的?
啊,硬盘又满了一块!没错,这就是我的生活写照。于是就在今年6月,笔者趁着车门还没焊死,上了一波蜗牛星际,组了台四盘位NAS。

上完车以后意犹未尽,却想到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常年在校的学生党,NAS却在家里,那数据该如何互通
群晖的Quickconnect是不用想了,黑裙没有,洗白不人道,不考虑。

接着想到的是DDNS,让DNS(域名)服务器把地址动态地解析到自己家里的公网ip地址,只需要注册一个网址,并且让客户端定时向服务器汇报IP地址。把注册的网址输进地址栏就能访问了,这样的好处是省钱,延迟也比较低。
但是,公网IP哪里来?要知道我家使用的可是传说中的移动宽带啊,别说ipv4地址了,连ipv6都是给的内网IP……

▲移动给的ipv4/v6地址均为内网

要问为啥不用花生壳,还有SunnyNgrok这样的内网穿透服务……嘛,太贵了,8M带宽一年的费用都够买几块硬盘了。

▲曾经有使用过花生壳,但是免费的只有1M带宽,2GB流量,还限制端口,而付费服务贵的吓人

最后想来想去买了一台阿里云的学生机,费用9.5元/月,配置FRP内网穿透来通过固定网址访问。

半个月以后就后悔了,学生机确实性价比高,不过一年也得100多元,四舍五入就是一个亿啊。最重要的是,5M带宽实在是捉襟见肘,1080P视频都无法顺畅播放,其他国内的VPS带宽也都非常高昂,实在是消费不起。

这么一折腾,最终就只有一个选择了,不借助价格高昂的云服务,而是使用P2P方式传输。
因为是端到端传输,所以带宽的问题就能很好的解决,只需要两个客户端之间的带宽达标。不过P2P传输其实还是需要第三方介入,那就是Tracker服务器,或者握手服务器。
它负责联系两个客户端,在纷繁复杂的多级NAT网络结构中,以最快的速度告诉双方,自己的目标位于网络的哪个位置,就像已经凉掉的同步工具Resilio sync那样(凉掉的原因是服务器被墙)。
那么,选择一个稳定的握手服务器就很重要了。

开箱

恰好,碰上数码之家的众测活动,有幸拿到了零遁的NAS伴侣,它就是用的P2P方式传输,而且终身免费,不限制流量,价格也还算便宜,毕竟像花生棒那种想要流量和带宽还得额外花钱,所以就被我一票否决了。

▲外包装上印有用途

拆开包装之后,见到的就是这几样东西,一个白色的小方盒子,Mirco USB数据线,面条网线

▲NAS伴侣本体、数据线、网线,保修卡

▲一侧有供电用的Mirco USB,和一个不明用途的TF卡槽

▲另一侧是百兆网口和不明用途的USB A口

???看到这个LOGO没?小火汁,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LOGO?一个橙子?

▲拆开底部螺丝,露出下半身

失敬失敬,原来您就是传说中的香橙派!
看来这是直接用的开源硬件,上面甚至还有一根wifi天线,但是目前并没有用上。CPU是全志H2+ 四核A7架构,散热器非常高,感觉对于一个内网穿透盒子来说算得上是用料奢华了。

▲wifi天线,旁边不知道是闪存还是内存

▲CPU是全志H2+,四核A7

▲塑料盖内还有一片导热垫,把热量传导到外壳

衣服都扒过了,是时候该检验一下好不好用了,因为是USB供电所以只要把线插在NAS多余的USB口上就行,很方便。

▲网线接口有指示灯

▲顺带测量了一下工作时的耗电情况,大约是1.2W

配置

然后就可以开始配置内网穿透了,首先需要打开一个网址:http://www.easynet.vip ,接着在里面注册一个新账号。
其实这类不依赖公网IP的穿透盒子的优势也就在于配置和管理非常方便。

注册完以后点击在线安装,会让你输入SN,包装盒以及NAS伴侣的底部,一机一码也减小了被破解的可能。
安装完以后盒子会自动重启

接着在我的设备里可以看到NAS伴侣,等待一会,直到盒子显示“在线

然后咱么正式开始配置,有两种模式
端口转发模式只能针对局域网里的一个设备,会创建一个虚拟局域网,在高级端口转发里面还能自行选择穿透出去的端口
路由模式是把外网的设备直接放到当前局域网里,如果是办公环境有多台服务器的应该不错
只是需要在外访问NAS或者个人电脑的话,就选择快速端口转发吧,应用名称随便填,内部IP就是你要在外面访问的那台NAS或者电脑在局域网里的IP,设备或者路由器上都能看到。

配置完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端口转发的信息了,注意右上角的网络ID和虚拟IP要记下来,后面有用

在“我的设备”一栏里还能看到开放模式和私有网络两种模式,开放模式只要有了网络ID,任何设备都能加入进来
而私有网络,设备加入之后,还必须手动允许访问,增加了安全性

接着就可以开始配置客户端了,目前有Windows,安卓,Linux和macOS的客户端,就是没有iOS……
可怜我的主力机就是iOS,只能从抽屉里找出一个备机来测试了,性能估计和NAS伴侣差不多

▲官网有很详细的入门指南

▲测试用的手机(左),不知道哪个犄角嘎达里找出来的,右侧的手机用于后面开热点给电脑提供外网

安卓端的配置非常简单,安装好官网提供的应用,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加号输入网络ID就好了,使用的是VPN方式连接,但是只代理上面那一个虚拟IP,其他网址都是正常外网访问,比较麻烦的就是如果你有fq需求的话会有冲突,要先关掉。
如果要用4G访问的话,去右上角开允许运营商网络

Windows要稍微复杂一点,安装两个软件还需要重启,不过由于是借助的虚拟网络连接,不容易起冲突
安装完以后,开启ZeroTire one,右下角图标上右键join,输入网络ID就好了,官方给的压缩包内教程非常详细

▲官方给的教程非常详细

▲连接步骤

这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神奇的地方,为什么Windows客户端不叫零遁了,而是ZeroTire one?
其实这个盒子就是使用的开源的ZeroTire one,不同的是自己他们在国内自己搭了一个握手节点,并且开发了一些相关的软件。
因为服务器是在国内,所以延迟和配置的方便程度肯定是要更优的,价格也还算不错吧,毕竟硬件成本就要比那些百来块的盒子高了,而且后续都是免费的。

加入成功后,可以去网络控制面板里查看一下是否多了一个网络连接,也可以ping一下10.28.1.1,或者直接用这个网址访问NAS。比如我是群晖默认5000,那网址就是10.28.1.1:5000,可以访问那就是成功了。
之后的所有操作,都是和在局域网里一样的,不同的是地址要替换成虚拟的10.28.1.1

▲网络和共享中心会多出一个本地连接

配置完成,不如来测个速

使用体验

测试使用的NAS连接的是一条100M的移动宽带
外网使用移动的4G网络
咱么可以分别来测个速

顺便有一部分可以拿我的阿里云服务器FRP内网穿透来做对比,不过阿里给的带宽只有5Mbps,就有很大限制了

▲宽带上行有22Mbps,4G的下行超过30Mbps,满足测试要求。

首先是使用抽屉里找出来的破手机,很奇怪,使用ES文件浏览器下载只有800KB/s群辉的Drive套件大概200KB/s,开启PC版网页使用浏览器下载群晖内的文件更是只有大概90KB/s,没有和9.5一个月的云服务器穿透拉开差距(上传和下载都是稳定的600KB/s

这让我十分疑惑,到底是这种穿透方式本身就不行,还是手机太老了的原因?

不去想了,先试试Windows的表现吧,使用另一台手机的4G热点,先来测个速。
顺便吐槽一下iPhone的热点功能,9102年了还是很难用,而且最高只有144Mbps,也不支持5GHz热点

可以看到行35Mbps,满足测试要求

第一项测什么呢,来ping一发,看看这种直连方式的延迟有多少,其实4G本身的50ms左右已经比较高了,移动宽带也不低,移动嘛,你懂的

实际测试下来延迟均在50ms左右,很低,估计是走的机房比较近,说明这种穿透方式在距离比较近而且同一运营商的时候表现非常好
即使如阿里云的华东机房,距离不过一两百公里,我的FRP穿透还是会有100ms左右的延迟

接着是网页端的文件下载,从NAS下载一部电影
速度稳定的保持在2-2.3MB/s之间,大约是20Mbps出头,好家伙,这是直接把我家上行带宽给跑满了
而配置在阿里云上的穿透就比较惨了,只有600KB/s

Windows有一项很好的用的功能,就是网络驱动器,可以像访问本地硬盘一样连接到远程的服务器,我们来添加一个网络位置

接着从NAS拷贝一部2GB多的电影过来
大约2MB/s的速度,和网页端表现一样

拷贝文件试过了,再来看看在线播放视频吧,首先是一部2GB多的电影
那自然是不在话下,大约2-3Mbps的码率,轻松应付,Potplayer拖动进度条大概有3-5秒的延迟,已经和网络视频差距不大了
如果是用Windows的电影与电视播放的话,这个延迟还会更小,大概2-3秒

▲拖动进度条的延迟

第二个挑战,一部10GB左右的电影

大约10Mbps的码率,这已经是要比国内很多在线视频平台的4K码率还要高了,依然顺畅,只是potplayer拖动进度条会卡住约10秒

第三个挑战,一部30GB的4K蓝光电影

终于,在30Mbps的视频码率下,这条百兆宽带的20M上行速率被轰炸至渣,无法正常播放
如果您有50M或者更高的上传带宽,倒是可以一试,说不定真能远程看4K蓝光原盘

至于上传文件的速度,由于移动4G本身上传很慢,只有500KB/s左右,也没法测出准确的结果,随手传了个文件,在100-300KB/s之间波动

电影、文件拷贝这类大数据量的测试试完了,接下来来点更刺激的
既然组建的是虚拟局域网,那么这个NAS伴侣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就是联机平台
只需要把局域网联机的服务器、电脑作为穿透设备,就能远程进行局域网联机了
恰好,我的群晖上面有一台我的世界(Minecraft)服务器一直开放着,之前一直通过阿里云的服务器来远程穿透,延迟不低
而如今,有了这样低延迟的穿透方式,可以更愉快的游玩了,实测的确体验要更好一些,撸方块基本感受不到延迟

▲方块掉落基本没有延迟

电脑也开着了,咱么再来试试之前手机端下载速度慢,到底是谁的锅
实验方法很简单,把电脑上刚刚打开的Zerotier one客户端关掉,虚拟本地连接禁用,然后在模拟器中使用安卓客户端来进行穿透
网络依然用手机4G热点提供

▲手机热点,并且在安卓模拟器中穿透

▲ES文件管理器的拷贝速度依然很慢

有意思的地方来了,我在模拟器中用浏览器从群晖的网页中下载文件,速度稳稳地达到了2MB/s
使用Drive客户端也有1MB/s左右了,看来速度慢真的可能是手机的锅,没办法,毕竟是退役多年的百元机

最后,再来试试看不同运营商网络的表现,我给开热点的手机换了张联通卡,先来测个速
这个速度,尤其是上行,就比移动快多了,估计是移动人多导致基站容量不足,再加上我这边是农村,移动以低频TDD为主

可惜的是,移动到联通跨运营商速度非常不理想,Windows的网络驱动器速度直接为0,网页端也只有40KB/s左右,而通过阿里云穿透依然有600KB/s的速度
估计还是得我移动的大内网背锅,机房的出口太少了,鬼知道流量是从哪边绕出来再去到联通的,这个时候利用云服务器的穿透方式优势就比较明显了
不过估计电信和联通的跨运营商会比这个好很多,可惜手头没有电信网络,没办法测试

▲Windows网络驱动器无法正常复制

▲群晖的网页端下载只有50KB/s左右

▲通过阿里云服务器还是600KB/s

总结

最后来总结一下,这个NAS伴侣现在被我长期挂在蜗牛旁边,等到开学了,在学校那边有新装的移动200M宽带,PC端的体验一定很舒爽。
手机的话,由于我的主力是iOS,就无福消受了,不过本身用手机访问NAS也不多,毕竟文件管理不方便,备份等等又有iCloud。

NAS伴侣由于是一次付费,后面年费也只有100,性价比我觉得是比较高的,而且配置简单。当初经验不足,阿里云FRP穿透那边折腾了好多天才搞定,而NAS伴侣只用了半个小时就配置完成,还有一年保修和客服的解答,对新手非常友好。

优缺总结:
优点:
1、一次付费,终身免费,不限制端口、流量和速率,性价比高
2、配置简单,有客服解惑
3、同一运营商下无需经过中转服务器,延迟低,带宽高
4、机身用料不错,有后续升级可能性

不足:
1、硬件有浪费,TF卡槽,USB接口,WiFi都没用上,希望能增加一些新功能,比如说自身作为小型存储服务器,通过WiFi连接路由器等功能
2、由于P2P的天然特性,不同运营商访问时不太稳定
3、没有iOS端app,Windows端安装还是略显繁琐,建议开发自己的应用
3、直接用的香橙派的盒子,外观有点简陋,这点能学习一下花生棒

网友:
我这用的是蒲公英,速度就太惨了,200KB:sad:

网友:
关键这玩意多少钱啊?
价格贵的话个人不一定能接受啊
企业一般都选IP的,不需要这个了

网友A:
看了半天,原来是免费测评得硬件,还是拿别人的手短。

我还是得说句实话。

已经有黑群了,直接在黑群里面装Zerotier one服务端既可以实现所有功能,为什么要多一个硬件支出呢?

网友B:
确实拿人手短  感觉带宽2-3M 很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拿人手短  感觉带宽2-3M 很鸡肋

楼上那几个回答的哥们我都笑了,2-3M还不满足真当自己家的是专线?小白到底功课不到位最好别乱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原来是免费测评得硬件,还是拿别人的手短。

我还是得说句实话。

Zerotier one;P2P打洞成功率并不高,并且不支持流量转发,不通得时候慢得让你怀疑人生!这个NAS伴侣本来定位的就是企业用户,软件永远代替不了硬件!这个道理你是懂的吧

网友:
是,群晖的QC是不怎么好用,
然后我找到了Teamviewer,远程登录群晖非常好用。
希望向日葵也赶紧开发个群晖用的插件。

其实,我本人用了十年的Teamviewer,但是现在向日葵客户端比Teamviewer好用很多,还没有什么“五分钟限制”。

推荐远程电脑的话用向日葵
群晖用Teamviewer。

网友A:
引用 网友C:
Zerotier one;P2P打洞成功率并不高,并且不支持流量转发,不通得时候慢得让你怀疑人生!这个NAS伴侣本来 ...

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这个NAS伴侣 用的也是Zerotier one,最多也就是在国内握手而已,至于是不是走的国内的握手服务器,还需进一步测试。别过度迷信硬件,这个道理你是懂的吧

网友(2019-09-20):
买了一个到手,速度真的是……不说了,ZEROTIER速度不行买这个的,没想到速度也是那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这个NAS伴侣 用的也是Zerotier one,最多也就是在国内握手而已,至于是不是走的国 ...

我懂的;不过他家也支持中继模式呀;P2P不通的时候走流量转发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我们这ipv6上行速度很快,前一段用笔记本试了下,速度很快。
但是路由器要设定好防火墙规则,否则外网访问不到。

网友(2020-02-22):
东西300多 年费168是个什么鬼,楼主不是说免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