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计步器的响应频率

楼主(2019-08-13):
计步器,让我改成计数器了,以前改的,现在想看看它的响应频率

好像是1.5v的

清零

输入信号,2hz的coms波形,幅度1.4v,不要超1.5v
输出方式为手动,就是按那个圆盘输出,输出波形数量为49个
看看计步器能否正常计数,当在某一频率下,不能正常计数,那么它的响应频率
就在这附近

完成,正常计数

频率加到10hz,其他不变

只计数17个,有漏计,说明这计步器的响应频率很低,大5hz一下
不知能不能改一下,里面是牛屎的,估计很难,响应太低,没什么用处

动图,17后面截掉了,因为到17就不动了

网友:
响应不能太高,否则触点抖动算计步了就不准了,正常走路到快速高抬腿跑步其实频率范围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