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自行车报警碟刹锁

楼主(2019-08-13):
拆个坏了的电动车报警碟刹锁,淘宝价格200+,看看看做工咋样?

网友:
只见过碟刹锁没见过带报警的

网友:
报警原理是什么?震动?

网友:
居然是充电的,我捡过一个红色的铁疙瘩,里面就是4个纽扣电池

网友:
充电式设计很少见,大多数纽扣电池供电,震动感应应该有一个弹簧管,接触后会发声。

网友:
看做工怎么也不值200块

网友(2019-11-11):
出邮费送给我研究

网友:
哈哈,还不错,这种压电片蜂鸣器声音超级大

网友:
学习一下,试试可以不可以模仿拆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