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Dell老爷机拆出的蓝牙模块 各位前辈看看如何改成USB

楼主(2019-08-13):
Dell老爷机拆出的蓝牙模块 各位前辈看看如何改成USB 电路图已经找到 但是不敢下手 没经验 怕冒烟 是不是接上(电源 地线 + - )就完事了?应该有一个开关控制吧?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电压多少?还请高人指点!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摄像头模块 有时间也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顺便指点一下  废物利用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么多线不大可能是usb界面的吧,难不成是sdio?

网友:
8 接3.3v
1,10 接地

2 D+
3 D-

5,9 是状态输出 不用管

6 蓝牙信号禁用  应该是低电平有效   此处应该拉到3.3v
7 无线网卡使能  应该是高电平有效  不用的话可以不管

网友A:
注意这个是3.3V的电源。

通电,接上USBD+D-,OK

楼主:
非常感谢 刚刚焊接完成 发现win7系统 设备管理器只是多了一个Generic USB Hub 设备 并没有蓝牙设备啊?用驱动助理扫描了一下 还是不行 win10也一样 是不是还需要焊接其他的信号线?还是需要芯片组才能开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刚刚焊接完成 发现win7系统 设备管理器只是多了一个Generic USB Hub 设备 并没有蓝牙设备啊?用 ...

6,7两个脚分别拉高拉低试试吧 模块本身应该是集成了一个usb hub 通过控制脚再去使能内部模块

网友C:
USB接口不是5V的么,你这个3.3V怎么用?太折腾了,干脆买个USB的蓝牙模块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6,7两个脚分别拉高拉低试试吧 模块本身应该是集成了一个usb hub 通过控制脚再去使能内部模块 ...

其他各种信号线 都接高低电平测试过了 都没有反应 放弃了 非常感谢前辈的指点 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接口不是5V的么,你这个3.3V怎么用?太折腾了,干脆买个USB的蓝牙模块好过。
...

1117- 3.3 模块还是有的 就是想废物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个是3.3V的电源。

通电,接上USBD+D-,OK

真要是这么简单 我就不至于发到这里来求助了

网友:
这个模块我也有,玩不转也在吃灰

网友(2020-03-16):
我也想改usb的,用到台式机上,最近发现奇葩的事,台式机用的蓝牙太新,腾讯课堂蓝牙音箱无声,其他都有声,老笔记本反而腾讯课堂有声,换了好几个蓝牙适配器,换了好几个蓝牙音箱,都不行,想用老的笔记本内置蓝牙改了试试,最好是thinkpad 的蓝牙,但是那个放的插口没有线,直接焊接估计很难。

网友:
3.3v的用个1117-3.3 加上usb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