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汽车灯泡坏了 拆开看看

楼主(2019-08-13):
(图片)

网友A:
这是我看见,最不靠谱的LED灯泡了,

网友:
不错了,好歹有热管导热

网友B:
这玩意要大面积散热,要不都是热死的

网友C:
做工还不错,还带热管散热。

网友D:
谢谢分享!能说明下什么坏了?是LED死灯还是驱动坏了?

网友E:
这是大灯还是内部照明灯?就3个小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要大面积散热,要不都是热死的

用了三年了,散热没问题  ,坏的这支原车的接口卡扣有虚,估计也是这个原因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不错,还带热管散热。

一般都是带的  我这个灯是四十几块钱的一只的  ,所以是 铜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看见,最不靠谱的LED灯泡了,

也还可以  用了也有三年了,就是有个接口虚了给烧了一只,估计正常使用这个灯寿命还是很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能说明下什么坏了?是LED死灯还是驱动坏了?

是有一只灯的灯珠烧了  驱动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大灯还是内部照明灯?就3个小灯珠

汽车近光大灯   每只灯是六个灯珠, 实测的功率是12v  2.5a,也就是30w左右

网友:
不错了,主要是空间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还可以  用了也有三年了,就是有个接口虚了给烧了一只,估计正常使用这个灯寿命还是很长的 ...

自己用,买个好的,

网友F:
总沉得这个后方得配个大散热片和风扇,才能保障寿命!

网友:
不错,这种没有透镜近光,远光如何?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沉得这个后方得配个大散热片和风扇,才能保障寿命!

那种小风扇,怕是比当年AMD 6000转的风扇还吵

网友:
用起来效果账怎么样?

网友:
这种的我用过,装上去聚光不行,根本照不清路,里面还带个散热小风扇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