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 小区预制板结构的房屋 楼面垫层可以拆除么

楼主(2019-08-13):
砖混房屋  地面是预制板 上面有 4-5公分的 楼面垫层  就是 水泥沙子小石子  主要是房屋净高才2米55   觉得贴地砖增加厚度 还要地面开槽麻烦  想拆了这个垫层到  预制板 之前 zf工程改上下水 厕所就拆到了预制板了  感觉应当没问题 但是楼下不放心 想问问物业

我想问下 拆垫层 也就是水泥自流平吧  应当没事吧  我又不动楼板 就是拆楼板上面的垫层   而且垫层和楼板之间不牢靠 我都是让工人云石机 把地面切割成方块  四周打一下 整块水泥垫层就和楼板分离开  拆下来了

另外问下  这套房子打算继续出租 之前很多人在屋里晾衣服  地面有水漏水 我看 zf工程做卫生间防水 直接在  楼板上刷界面剂  然后就刷了3次防水  我打算  全屋都刷防水  卫生间厨房3次   其他卧室客厅刷一次  把预制板的 灰尘吹干净 坑洞补上去 直接刷就行了吧   卫生间 厨房请人刷   其他屋子我自己刷 可行吧?

网友A:
要是你楼上这样干,你愿意吗。你拆垫层楼下顶会掉,不掉预制板缝也会裂。不做防水刷防水剂挺不了两年。还是问问干装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你楼上这样干,你愿意吗。你拆垫层楼下顶会掉,不掉预制板缝也会裂。不做防水刷防水剂挺不了两年。还是 ...

拆掉后  要做防水 然后 再弄几公分厚的水泥砂浆铺砖 感觉比现在好吧 现在就漏水

网友B:
地面垫层拆除过程中是要敲打的,敲打的同时楼下屋顶的抹灰会掉的。施工的精细度达不到,会切到预制板。

网友C:
直接做个自流坪就好了,施工简单,但是不要搞得太薄,否则容易破裂脱层,敲敲打打如果不够精确,难免会损伤预制板结构,还可能会造成楼下顶层脱层,造成邻里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垫层拆除过程中是要敲打的,敲打的同时楼下屋顶的抹灰会掉的。施工的精细度达不到,会切到预制板。 ...

还好  拆完了基本上 楼下邻居问了物业了 可以拆

而且 我拆是让工人用 横向敲打  四周云石机切割  厚度可以订好 然后横向打 几下就轻松分离了  所以 伤不到预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做个自流坪就好了,施工简单,但是不要搞得太薄,否则容易破裂脱层,敲敲打打如果不够精确,难免会损伤 ...

还好 之前的垫层 不结实 拆完了下午   就横向拆的  直接打 预制板和 垫层的缝隙 很快就上下分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