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保鲜室结大冰 已无爱 求合资品牌推荐

楼主(2019-08-13):
没用几年的海尔 洗衣机没用过二十次的滚筒 平时太太手洗 大件才用的 变频电机无力 过保修期 花300多淘宝了电机  海尔电热水器保修期里 老跳闸 换了内胆  这下海尔的冰箱 外壳保鲜后部冷凝水 摸着冰冷 保鲜室里老结冰 哎!海尔已无爱  求各位叔叔 阿姨 推荐个合资的冰箱  厨房小 不要对开的 谢谢了

网友:
西门子。松下可以考虑。

网友A:
海尔冰箱因冷藏室的排水囗与背板不是一体的设计缺陷造成保温层进水结冰。只有开背铲除受潮的保温层后,用万能胶把排水嘴与背板粘接为一体后重新发泡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干了两天才弄好。

网友:
海尔现在搞多品牌战略,海尔品牌的电器质量一般了,

网友:
买合资品牌的,质量有保障

网友:
我也是同样遭遇,买了海尔的5件玩意没多久4件出岔子,空调不制冷/冰柜密封条漏缝/冰箱门线缆断+门缝条漏缝/热泵热水器不加热---现在就剩燃气灶还没事。
售后打开空调盖子发现一根插线脱落,插上故障消除;冰箱换了门;冰柜换了盖;冰箱换门后发现密封条屈挠漏缝导致里面结霜出水~然鹅新换的门保半年~现在刚过~漏缝原因是内胆凸凹不平~再换门要掏钱!!!那个热泵不加热~热水器售后说他修不了空调售后才能修,空调售后不修热水器~至今也没修。

网友:
知名的洋品牌就那么几个,
怎么都跳不出去的吧,
如果再去了日韩的,
就只剩西门子和博世了吧。。。

网友:
海尔在10年前已经不行了

网友:
看来好多家电不学好了,冰箱不再用铜管,我家里的美菱风冷冰箱,相对湿度经常大于50半星期后很响,一星期后里面的风机不动了。

网友:
不管什么品牌,低端便宜货,都一个德行,过保后出问题概率大增,买东西,不要过分贪便宜!

楼主:
合资松下吧 风冷 就行  不求多功能 只求够稳定,海尔冰箱从买回家第一天就有叫声 有时中踢一脚会小 用过八年的冰箱 冰箱三个门全换过密封圈 门原来是拉丝金属色 现在掉色成象牙白不是很想搞了

网友:
这是海尔冰箱的通病而且几十年了也不见改善

网友:
还能买到铜管的不!老冰箱20多年了,无霜,铜蒸发,高压管不知道是不是铜,压缩机处全是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尔冰箱因冷藏室的排水囗与背板不是一体的设计缺陷造成保温层进水结冰。只有开背铲除受潮的保温层后,用万 ...

师傅 您好  把冰箱后盖拉开 把受水的发泡去掉 固定下水管 再重新打发泡胶吗

网友:
进口日系都可以,就是太贵了,松下日立夏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 您好  把冰箱后盖拉开 把受水的发泡去掉 固定下水管 再重新打发泡胶吗 ...

是的。你得先挖掉受潮的保温层,再把冷藏室那个排水嘴用万能胶与冷藏室背板粘牢固。最后在保温层外面那层铁皮上打个大孔,用空调的排水管连接好冷藏室的那个排水嘴,让排水管走冰箱的外面。最后重新用发泡剂修补好保温层,盖上铁皮背板就行了。排水管的下端要放置到压缩机上的接水盘中。这是解决海尔冰箱背板结冰的唯一办法。

网友:
松下的就很不错,至少家里的那台很静音。

网友(2020-03-06):
引用 楼主:
师傅 您好  把冰箱后盖拉开 把受水的发泡去掉 固定下水管 再重新打发泡胶吗 ...

是的,没错。但是要小心别把冷凝管弄变形了。

网友:
家里2台海尔空调全部烧主板,什么鬼都不知道

网友:
海尔现在做的就是垃圾,以前很相信,滚筒的洗衣机买来半年后一真修到过保修期,答应的延长3年保修后来也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