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发个户外工作的风扇测试情况

楼主(2019-08-13):
因为天气炎热,并且经常要在外户工作,倍受煎熬,于是盟生了要买一个户外使用风扇的念头。
经过多方比较,依照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的经验,花了180多元,买了如下这个风扇。
这些是厂商的图片:

作为一个拆友,你懂的~
开后盖,马上发现问题了。
说好的6*2600mAH电池呢?
很明显,商家要开始耍奸了!

摸了一轮,确认这个电池组不带保护板,没有平衡充。
跟商家沟通,商家开始耍奸,说电池组是通用的(说这个话的不是真傻就是无赖,同意的顶起。)
另一个打电话来,说电池本来就是2600mAH的,只是标成了2000mAH而已。
哟,这话放在某些良心厂家的话还有可能。但国内的小厂绝对不会这样做,他们恨不得将2000的标成20000的呢~
打脸要打响,咱上机测试。先充满电,然后以1A的恒流放电到8.7V,得出这个电池组的容量是4064mAH,相当于单个电池的容量2032mAH。
这回你们无F*CK可说了吧~

奸商毕竟是奸商,他们开始换概念,说是他们测试过,最大风量档可以使用6小时,符合他们网页说的可以使用6~8小时。
看一下风扇的铭牌,功率15W,咱也测一次吧。
首先将电池抠出来,外接稳压电源,确保到风扇那头的电压是12.6V,测出下表这个数据出来。

再测一下不同的电压下,风扇的消耗功率是多少。

看到没?随着电池组的电压下降,功耗也在不断的减少,之所以能在最大风量档工作6~8小时,并不说是这个电池有多牛B,它只不过是拖时间而已。
电压下降到10V的时候,功耗下降到4.8W,风量已经小了很多了。

外出工作的时候,带个电源盒出去也不是什么难事,并且我也有一个12V 40AH的电源。分析了一下它的电路板,充电口与电池组的连接如下图所示。

电池组的电压与备用电池的电压差不多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先将风扇的电量用尽,再接12V的备用电源的话,因备用电源的限流电流比较大,电压也比较高,会不会一下子将二极管和电池组搞烧搞坏了?需要增加一个开关来通断电池组么?

麻烦各位帮解答一下上面的问题。谢谢先。

网友A:
烧坏的可能性很小,高中学的伏安特性曲线都不知道?

网友B:
加备用电源的时候还要同时给电池充电,感觉还不如加外置电源的时候直接断开内置电池,回去一起充电,用的时间还长,断内置电池直接用带转换的电源座就可以,不用加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坏的可能性很小,高中学的伏安特性曲线都不知道?

这位兄弟,可否说得详细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可否说得详细一点?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543146660585996347.html

帮你百度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备用电源的时候还要同时给电池充电,感觉还不如加外置电源的时候直接断开内置电池,回去一起充电,用的时 ...

现在有一个充电口,我想将它当作备电的接口来用。如果换成三脚带自断的座,就无法充得机内的电池了。
加一个开关吧~ 自己用倒没事,就怕别人不懂乱按。
毕竟没有限流的备用电池来接已经差不多用完的电池组,这种操作很不科学。

网友:
考虑不够严谨,忘了机内电池充电了,这样要是加备用电池的话加开关切换省劲点,或者再加个口

网友C:
5.5DC母座有三根线,可以连接成插入外置电源自动断开内置电池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可以买个旧的QC3充移动电源,最好有2万毫安时能到几十元的,买个触发器,再多收点12V电源机箱12厘米边长拆机风扇,做一个风扇阵列接好等。

网友D:
这二极管,是用来防反接,防反冲的吧?

网友E:
其实我想看看无刷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二极管,是用来防反接,防反冲的吧?

是用来防止机内的电池组向外部接口反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想看看无刷是啥样的。

无刷的见过多了,家里的风扇不是无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DC母座有三根线,可以连接成插入外置电源自动断开内置电池的

但这样的话就充不了机内的电池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543146660585996347.html

帮你百度了一下

这位兄弟,虽然你也会搬出一套理论,但感觉你学得不精呀~ 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这样的话就充不了机内的电池组了。

那你加个开关好了,反正开个洞很简单

网友:
要是电瓶够用,直接逆变器,用220V的趴地扇,滚珠轴承,比较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