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这款电动螺丝刀只能是玩具吗,求大佬推荐一款家用电动螺丝刀...

楼主(2019-08-13):
最近迷恋上了工具 手动电动工具都无比让内心舒服喜欢不知道是不是病

目前买了一把威克士WX254.5就因为这外观酷帅像上膛一样自动切换批头

老款好像是绿色的,也不清楚区别所在

但到手使用中发现好多问题,一没法调节,二批头全部不带磁性,这上个螺丝真心好困难,

不知道现在该咋选择,

想听听大佬们的建议。

......

手动工具不知道怎么的中间不喜欢世达史丹利这样的大牌,偏偏投入到了钢盾的怀抱,

可能是它钢盾这名字比较扎实吧,

大佬们有用过吗?怎么样呀这牌子!!!

楼主:
对了,同心度也不怎么行,但是三百这价位差不多都一样吧“”

网友A:
不是很懂。但是威克士的话,橘色是家用。绿色听说是专业用。
这款电动批貌似是家用玩具版。博世的同造型jd自营秒杀今天389。

手动工具有田岛的我本人首选田岛。

网友B:
家用 可以看看宜家的7.2V 咸鱼很便宜的
或者马家,东哥那看看咯  这东西你得搜索,去老站多挖贴

话说不是小米出了一个么? 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C:
没有扭力调节都不专业,威克士4v最好的好像是wu253.1,不过停产了不好买,就日立和松下的吧。批头不带磁自己买个加磁消磁器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但是威克士的话,橘色是家用。绿色听说是专业用。
这款电动批貌似是家用玩具版。博世的同造型jd ...

威克士wx254 貌似是绿色的但是很老了 tb没看不到有卖

手动工具我个人也爱田岛,但是看到有网友说田岛螺丝刀比较软 田岛卷尺与美工刀我是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 可以看看宜家的7.2V 咸鱼很便宜的
或者马家,东哥那看看咯  这东西你得搜索,去老站多挖贴

嗯 我看看!!
在这边看了很多贴后 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手上威克士是个玩具了,拧螺丝确实是容易打花螺丝 批头很短 一般有点孔的就直接没办法拧 好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 可以看看宜家的7.2V 咸鱼很便宜的
或者马家,东哥那看看咯  这东西你得搜索,去老站多挖贴

小米的那款不是被论坛说成是玩具吗,不想在要玩具了,人不专业工具要专业

网友D:
这款半价都不要买,没用的- -

网友E:
用过 dcf680的表示这个威克士百分百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半价都不要买,没用的- -

做活动买的 确实便宜 然而成了玩具,现在打算买把博世gsb1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 dcf680的表示这个威克士百分百是玩具

dcf680 使用感觉怎么样,貌似点小贵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有扭力调节都不专业,威克士4v最好的好像是wu253.1,不过停产了不好买,就日立和松下的吧。批头不带磁自 ...

新人求教。
咸鱼上很多二手松下6220和6225,日立也有DB3DL。很多不带电池。
请问哪种值得入手,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新人求教。
咸鱼上很多二手松下6220和6225,日立也有DB3DL。很多不带电池。
请问哪种值得入手,需要注意 ...

作为一个后来者的经验告诉你,直接买日立全新的3.6V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过 dcf680的表示这个威克士百分百是玩具

神价399双电人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作为一个后来者的经验告诉你,直接买日立全新的3.6V

为什么不选择牧田df120

网友:
威克士,得买253.1,才是他的真实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人求教。
咸鱼上很多二手松下6220和6225,日立也有DB3DL。很多不带电池。
请问哪种值得入手,需要注意 ...

如果是修个电器6220够用,装家具就6225,改3.7V锂电简单

网友:
玩具制造厂也还不错  但始终还是玩具

网友:
威克士真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