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蚊帐空调补图

楼主(2019-08-13):
今天刚收到的空调蚊帐,350包物流,卖家还送了一个蚊帐,不过没有支架,回家后接上电,马上就有丝丝凉风送出,空调还是新的,不拆不是哥的性格。
拆开主要是想摩一下,整个空调只有一个小开关,我想加个继电器,另外说明书上说本机不可长时间开机,我想应该是压缩机散热的不好,计划给机箱内加个风扇,
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学生感激不尽

网友:
小巧的压缩机。。。纤细的铜管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A:
是个冰箱压缩机?这玩意应该很吵吧!睡觉能睡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冰箱压缩机?这玩意应该很吵吧!睡觉能睡着?

动静还真不大

网友:
觉得不靠谱,一分钱一分货,还有那种空调扇,一样的骗钱玩意儿

楼主:
大面积制冷是不行的,也没有大牌空调那么些花哨的功能,只能算是空调的基础模型吧,应该是积压货,准备做驻车空调用的,改一下试试反正也不贵,比轿车压缩机动静小得多

楼主:
个人感觉就是个空调模型,董大姐是不会造这种空调的,第一卖不上价,二利润空间太少,350包邮还送隔热蚊帐,哈哈,谁挣谁的,质量上就别奢望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个冰箱压缩机?这玩意应该很吵吧!睡觉能睡着?

我入了一个移动空调,那噪音真是一般人受不了,这看着像冰箱压缩机,应该不会太嘈吧,就是不知道制冷怎么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入了一个移动空调,那噪音真是一般人受不了,这看着像冰箱压缩机,应该不会太嘈吧,就是不知道制冷怎么 ...

移动空调实际就是窗机的一种,但是其散热有限,散热散冷风扇同轴,所以肯定声音大。     那个大声绝对是不可以与分体去比的。

网友:
移动很方便,小空调,可惜不能长时间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空调实际就是窗机的一种,但是其散热有限,散热散冷风扇同轴,所以肯定声音大。     那个大声绝对是 ...

谁用谁知道,用事实说话。

网友:
哪里买的

网友:
这样的东西也出来了

网友:
其实是一个小功率版本的窗式空调,加蚊帐套装。不能长时间开机,估计可能是散热问题,需要找一个220V风扇吹着压缩机和散热器等。虽然制冷不是太好,但至少有点除湿。

网友:
测量一下多少功率多少?

网友:
我有一个,同事那顺来的。这玩意如果是盛夏的天气,会把热全部排到屋里,还要在机器下放个水桶接水。只有蚊帐内才感到有冷气。不过这玩意后来开机10分钟压缩机就热保护,现在弃用了

网友D:
不用加风扇,把冷凝风扇外面包着的铁皮,靠近压缩机的地方多钻一些直径1厘米的孔就行了,盖子上面也要多钻些孔。

网友:
起来尿个尿会不会被热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加风扇,把冷凝风扇外面包着的铁皮,靠近压缩机的地方多钻一些直径1厘米的孔就行了,盖子上面也要多钻 ...

有道理,那样会不会影响泠凝器的风流量呢,它这个如果和空调外机那样的风冷就好了,主要是风扇太小,设计的时候为了压缩功率,风扇电机也发热,我想加一个4厘米暴力风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