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跟打火机,U盘一样的东西解密+20190808

楼主(2019-08-13):
20190808
    昨晚临关门,来了一位修电磁炉的,还是个特殊的奔腾PC-18B电磁炉,两边都能操的,有两个前控版,

    一个是作为电磁炉用的,一个是作为电磁火锅用的,拆开一查,毛病不大,IBGT和保险挂了,

    直接更换后,看着很不错,接200W灯泡也还可以,一闪一闪的,直接接220,放上锅,里边有1CM的水

    我嫌锅里的水少,就去里边打水,就这工夫,外边什么声音也没听到,就挂啦,

    保险又炸,管子也烧了,没法子,只好改日再修,

    今天上午来后,反正也没事,又开始研究,

    这次我特意将5个大电阻挨个测了,昨天怀疑的那0.258的MKP电容也换了旧,(找到个0.272的)这次没事了吧,

    我为了安全,串着保护工装,上面的一根线上卡了个表,测电流,

    试机,电流从1A多开始上升到6.5A正常,然后就开始烧水,这水貌似烧得不快啊,甚至说有点慢,

    就5寸小锅,不到1.5CM厚的水,别的上面通电就翻花,在这上面没多大反应,

    突然,眼瞅着电流上升到7.5了,立马人干,断电,只见机器里噗嗤一股黑烟出来,

    我心说,完!又一对。今天这是注定赔钱,

    结果打开一看,保险完好,管子也没坏,万幸万幸,

    于是,我特意去找污染源,发现是线盘的一个磁条那里的胶,整个变黑起泡貌似就是这里烧糊了,

    昨晚特意找了相关维修资料,有人发的资料很长很全,谈及这种电磁炉的诸多禁忌,

    如:那几个同步电阻阻值偏差不能过大,电容们容量稍微可疑就直接换新,别废话,

    什么线盘的感K和电容的容量配不好就炸管,甚至说线盘还分正负极,看的我一头雾水啊,

    对于同行的这篇“聊斋志异”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我现在很怀疑这线盘了,

    但是,怎么说呢,还是存疑,手里有个当初因为屡炸管子,不敢修的格兰仕电磁炉,

    挪它的线盘过来,倒是可以,因为也是配0.27电容的,

    好容易挪过来,试机灯泡很亮,而且很快就灭,是直接断电,而不是间歇振

   这太危险了,估计电流很大,难道那线盘也有问题。

   看来,只好等联系他后,看他肯不肯去买线盘了,

   这玩意,我不能搭钱买,买了退不掉那就是大麻烦,不挣钱,砸进好几个管子去太悲催了。

    正这时,进来一个,好家伙,大高胖子,见过日本相扑那行子不,就那份的,

    比我高出一头,宽出一肩,黑灿灿的一身肉,估计至少得250左右。

    拿来个充电器,让我给看看,这充电器上面兜着一圈黄胶带,

    我倒开胶带,他还紧着招呼,别扔了,还有用呢(一看就不是大方人)

    这充电器,故障为,输出只有一半,25V空载,或者稍微带载就15V闪烁,

    这充电器,做得不错,白板,正反面都是件,双光藕,

    光耦在初级那边有一个控制管MCR16(贴片KKG)

    我几乎把所有件都测一遍,没坏件,初级使用3842,次级使用一个8脚的芯片,但是不是358,

    经过严格筛查,431也换了,光耦也拆测了,都没事,实在是麻烦,没可查的了,

    就差换3842了,问题是人家还工作,还间歇振呢,

   收音机里跟蛤蟆一样孤寡孤寡的叫,就是形不成连续的流水声,

    这位,不聊天就自己打盹,或者跟手机聊,一会问我哪的人,

    我说我那地方你不知道,结果说出来,他还晓得,他说他是送家具的,哪都去,

    那地方叫什么不知道,但是你说出地形来,就知道了。

    他说他是西边树凯让他过来找我的,我知道,树凯就是西边那二手家电,

    我说人家修空调都忙不过来,这小活不挣钱人家也不愿意修,都让给我了。

    后来又问,你修电锅不,我有个电压力锅一会工作一会不工作,我说拿来看看吧。

    一会又问修收音机不,一会问修微波炉不,问我换个管多少钱,

    我心中有些警惕,隐隐想起一个人,能跟他对上号,我故意问,什么管子?

    他说就是那发射微波加热东西的那管子,我冷冷的拽出一句:九十。他没说话。

    好啊,三年不见,你还敢来?我说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的意思呢,

    几年前,有天下午,来了两口子,说他是西边树凯的哥,那时候还没这么胖呢,跑我这来修个微波炉,

    我打开一看,8A保险炸了,换上一个,试机电流很大,我忙断电,查发现磁控管击穿,

    我说只能换管子,说多少钱,当时记不清了,反正报价应该就在不到一张票,

    那男的牛逼的不行,换!你这有那管子吧?

    我说得现进去,那东西不便宜,谁也不会平白无故砸着钱备着这东西,

    他得意了,啊?没有啊?你修东西不备件啊?

    你要是能现换,我就换,没有就免谈了,最终,一分钱没给,拐走一个8A保险,

    中间等待他媳妇的工夫,还上厕所用光了我最后一点抽纸。

    一直以为这走了就不会再来了,没想到,这B又大了,肥了,我认不出来了,

    你说,如果是别人,怎么会动不动就知道换什么东西呢,肯定是有人给找出毛病来,他记住了。

    最终,折腾一个小时多,我也只能放弃,实在找不到毛病,

    431替换了,KKG用MCR100-6也反面高架焊接,替换过了,没用,就是不行,

    甚至找了组电瓶实验,也不行,就是电压低,没治,干脆放弃吧,没意义了,

    又给他缠上胶带,叫醒打盹的他,给他,说修不了了,他什么也没说,开门就走了。 2019年8月8日11:58:25

    下午4点来,见一电三轮横门口了,上面放着个电视,看意思像地面波的三轮,

    开门进来,这位也从老相好牛嫂那边出来,

    我摆上东西,他弄进来,开始修,说这个电视是一个修电视的送给他的,

    说还有个29的好的,他只看中这个了,就抱回来了,没跟他要钱,

    结果看了看,这不,昨晚还好好的,今天不着了,

    我一试机,轻微吱吱响,不着,高压帽都有一片烧黑的地方,也可能是黑尘,一片烧白的地方,可能是碱面?

    反正挺惨的,给高压包磁芯穿一圈电线,接个电珠,试机,只有微红丝,

    就像废旧电池怼这个灯泡一样,估计电压不会超过0.7V的感觉,

    实测灯丝脚的交流电压在10V交流档显示不到1.5V(记得以前要显示4.4V左右,差得远)

    所以判断弱震,测B+带高压包只有53-61V,拆下过桥电阻(行限流保护电阻)断行,

    然后挂60W灯泡测B+110V正常,能上下调整,说明POW没问题,

    串上2A电流表代替过桥电阻,实测电流750ma左右,有点大

    (嘿嘿嘿,一般行电流200-300左右,再大不过350,这个好,赶上黑白行电流了,

    粗略算一下,110X0.7=77w了,赶上整机功率了,可行管满功率才60W,这不是作死吗?

    何况这种翻新机器,还是小行管,TO-220的。更不允许这么造了

    就这样算,也合计60X0.7=42w了,没超功耗,

    于是我拆下高压包,让他去买去吧,早点买到早点回来,

    别老占着桌面我什么也干不了,于是,他走了。2019年8月8日17:11:54

    半小时回来,还真买了一个高压包,一模一样的BSC25-1010,

    说是从长河那里买的,说那板子也没什么用了,都要扔呢,所以高压包卖5¥,又买了703了,

    我还说呢,怎么这么便宜,他又说,是从板子拆的,

    他说了,这电视就是他组装的,所以有现成的板子,直接拆一个给他得了,我说确实便宜,这个价格不可能。

    换上新包,电流还是那么大,有增无减,接近800,

    这个闹心,后来,断开偏转,无效,断开180V和灯丝无效,怎么也不行,

    最后我放了个狠招,将高压帽悬空再试试,结果,电流下来了,也就200多点,

    操,CRT挂啦,马勒戈壁的,这不坑我吗?

    今天又老白干了,他一听CRT坏了,也瘪了,让我换上旧包试试,说这得退去,不然太贵,一个包25呢

    (MD,你有准没有啊,我说长河也不至于傻到那份上,一个彩行卖一个黑行的钱。)

    我拆下,又换上他那坏包,也搭了机壳上面,试机,

    正好这个时候,电工王来了,这一通电火弧,子辣子啦的跟特斯拉一样,

    跟显像管地,壳子,消磁到处喷火,帽,线都是星星点灯,太吓人了,

    就这,电流还700多呢,看来真坏了(不排除到处喷火闹的)

    地面波吓得跑屋里去了,我也不敢往上凑了,最后拿痒痒挠把插头拔了,总算没事了,

    这就没治了,只好拉倒,装壳让他拿走算了,这位也是不好意思走,在这跟我白话,闲扯,

    说这个电视是从谁谁谁那里弄的,人家白给他的,本来人家要给他个29的,正牌子的没毛病,

    他不要,非要这个,结果没看多久就这样了,

    后来又说一个版本:他去那人那里,正好赶上个老头修这个电视,

    他不耐烦的让人家抱走,这机器不修,没治,不管,

    结果那老头出去就放了他外边那堆电视上了,

    地面波(后来打电话自称二刚)跟那人搭讪,

    那人说,就是有图没声,于是,地面波以为得计,于是白捡了个机器,

    (我很奇怪,怎么他就那么有人缘呢,净白给他各种家用电器的呢)

    他跑了什么老四那里,人家说你自己买个喇叭回来我给你换上就行了,

    于是,他花了3块钱买了个喇叭,换上好了,

    看了这么一阵,后来终于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挂啦,

    我说,就是潮,他说没事就抱出去晒晒,

    我说那没用,水进去容易,出来难。

    他打电话问他娘,他娘说刚从地里往家走呢,他让她回去给查查X--X-X-的电话,好找他再换个电视去,

    说电视坏了,不能修了,

    头7点,我帮他拿着地面波(盒子,线,他带这个担心我这没法试机器)

    他抱着电视去放车上,刚放上,他娘电话来了,又进屋,抄电话。

    然后给那人打,说电视坏了,打算给他弄去,问他还有吧,

    人家那边回答太给力了,有新的,390一个新的,

    他说,我要新的干嘛?问你还也没有旧的,我那次弄的那个坏了,想找你弄个旧的,

   后边我没听清楚,估计是没有吧,地面波好像很失望,

   跟我说呢,新的卖给我300多,我去长河那,280就给我一个,我没事买新的干嘛?

    又聊一会,他说,我先去长河把高压包退了,你等着我啊,回来我请你吃饭,忙活一下午还没弄成,我得请你一顿,

    我说算了吧。(你要觉得折腾我一下午不落忍,直接给个二十块的就得了,不嫌少,

    请客我也吃不了啥好的,还得受罪,算了吧。)

    最终,我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他走了。

    唉,今天真是,一上午遇见一个B one yi,没活,下午让地面波包了一下午,还是名酒品牌。

    2019年8月8日19:33:24

楼主:
   老爷子外边捡打火机捡了个像打火机又像U盘的东西,打不开,不能用,没法插,感觉里边有东西,所以给我了,我拿门市,没事用钳子一捏那像打火机底部的地方,结果嘎嘣儿一下裂开一点,里边的东西抽出来,竟然是这样的精巧结构?这不会是装载反物质的超导容器吧,这跟记号笔芯差不多粗的是电池吧?还能维持超导磁场多久,什么时候维持不住了那透明容器里的反物质跟里边的金属或外壳一碰就会。。。???(详情可以参阅电影《Angels & Demons》或者BIG LIU的《The three body problem》里第三部,Death's End里托马斯韦德引以为傲的反物质步=枪=子=弹。)

    其实,一看这电池,已经知道啥玩意了,e-cigarette,vape只是这款没看到具体电路,不知道咋玩的。还能有啥利用的。看着倒是很精致。

网友A:
咦,
这回不是晚上发了?

网友:
一次性电子烟吧?

网友:
电子打火机?没看出来,好长的电池。

网友:
忙活一天一分钱没挣到?这个生意。。。

网友:
感觉回到20年前自己学徒时的经历了

网友:
就看到了电子烟一枚。

网友:
前排围观。。。

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网友:
元宵锅里煮卫生球,好一个白玩啊。。。

网友:
正这时,进来一个,好家伙,大高胖子,见过日本相扑那行子不,就那份的,

    比我高出一头,宽出一肩,黑灿灿的一身肉,估计至少得250左右。

好家伙

网友:
高压包漏电那段画面感极强

网友:
我这还在下雨  真不知道什么时间是个头。。。。。今天收入6元钱   天啊  房租都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英语NB啊,《Angels & Demons》还能猜得到是《达芬奇密码》的姊妹篇《天使与魔鬼》,《The three body problem》倒真没想到是哪部电影,百度了才知道原来是《三体》。

网友:
哈哈哈,好精彩的在播,啥活都干了,大胖子也见了,就是没见到钱,白忙!

网友:
现在会修CRT的不多了吧?这玩意配件也不好找,要不是珑管还真不值得折腾,后面那个是电子烟吧?我以前也捡过一个电子烟的电池,放遥控器里面竟然用了两年多

网友:
高压包na那段怎么不配个图啊。  很想回放下。我隔壁收洗衣机冰箱电视。老多破的都在外面放找那。下好多天雨啦。也不知道这电视以后回收做什么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
这回不是晚上发了?

赶上中午有会工夫赶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