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久置未用的等离子电视,开机没问题,但有新情况求科普

楼主(2019-08-13):
之前有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711&extra=

现在使用基本正常。点亮后有轻微电流声(滋滋),应该属于正常(肯定不是因为有线电视不共地,我这台是插ITV的);家里其余2台松下等离子也有,略轻而已。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图像会按照左-上-右-下的顺时针方向,每隔10秒整体移动一个像素。左右4次,上下3次。

试过设置分辨率,设置画面拉伸,移动,缩放。均无效。换掉ITV机顶盒,接小米盒子,也一样。4和3,其实等离子的原始长宽比。等离子的像素是扁的,1024*768刚好能做成16:9,标称是720P电视机。

所以等离子无法点对点。这是原理的问题,厂家做画面处理时已经考虑这些因素。我也初步排除放坏的可能,因为切换到电视本身的首页,即自带app的画面时,症状就消失了。

日常观看倒也不影响。因为影视画面变化很频繁,没有参照,就不会察觉。但是静态画面,或者盯着台标看,容易强迫症发作。不知道有没有D友遇到过类似,求科普,谢谢!

另外,我这台闲置的牌子是长虹,面板是自产的。停产前市场上主要就是长虹和松下在做面板。价格长虹便宜很多,当时国产家用电器已经全面超过洋牌子,我也没有任何担心。但现在对比,一分钱一分货。长虹的色彩不如松下,甚至出厂的对比度亮度设置都是有问题的。同样的图像源,长虹有色块,暗部细节也有丢失。应该是图像DSP没下功夫去调教。接口也少,只有一个HDMI。色差和AV还共用端子。想再接个盒子都不行。当然,再不济,图像表现比液晶要好。

松下也不是没毛病,电源板有个三极管特别容易坏,通病。幸亏DIY修理不难,自己修好了。

网友A:
静止画面的时候可能是触发了防烧屏模式,所以画面才会每隔一定时间后开始“抖动”

楼主:
说明书是个好东西。

移动像素的作用,宣称是防烧屏(最容易烧屏的台标。对于小面积的,应该有点作用。但是选择开关不在“图像”,而是“节能环保”里的“屏幕保护”。电视自带app画面之所以不移动,是因为停留时间30秒后还没进入播放状态,会返回到外部输入。若外部没有输入,则显示白底黑字的“无信号”在屏幕上随机移动。

说明书还说不要显示静态画面超过10分钟,否则残影。这明显保守了。。。我停留一幅结构简单的照片,1个多小时,没留任何残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止画面的时候可能是触发了防烧屏模式,所以画面才会每隔一定时间后开始“抖动” ...

对,谢谢答复。我也找到答案了。但是和您理解略不同。主要是防止台标或者某些固定显示部分烧屏。如果静止才触发,那进入播放状态,应该不移动才对。当然您的思路很对。只是长虹偷懒了。

松下没有此项功能,烧屏也确实存在。而且随着面板老化,稍微静态长久一些,就有残影,好几天才变淡。

网友B:
等离子电视点亮后确实有嗞嗞的电流声,当灰尘多的时候,嗞嗞声会大,清理完灰尘后,会变小,怀疑是高压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离子电视点亮后确实有嗞嗞的电流声,当灰尘多的时候,嗞嗞声会大,清理完灰尘后,会变小,怀疑是高压放电 ...

是的。这也是等离子的缺点之一。需要高压才能激发辉光。液晶背光用荧光管时,也有这现象。但现在都是LED背光了。

然而,色彩等离子秒杀液晶。对比度更是把液晶按在地上摩擦。真搞不懂大家为何选液晶?害得等离子退出。
我这台长虹经过微调,亮度60,对比45,色饱和45,表现好多了。和松下差距没那么明显了。价格却便宜得多,当时才2000块好像。

网友:
没见过,但这次学到了知识。

网友C:
不知楼主听到的声音有多大,多远距离会听到?我两台60英寸等离子电视,一台松下,一台LG的,好像没有听到电流声呀,都用了五年左右了。等离子电视色彩的确超液晶太多。能不能点对点的说法,我不能认同楼主的看法,你仔细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听到的声音有多大,多远距离会听到?我两台60英寸等离子电视,一台松下,一台LG的,好像没有听到电 ...

松下大约20cm吧。长虹100cm吧,而且声音大小会随着画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其实我3米外也能听到,我耳朵比较敏感。有的人对高频声音、或者某些频率不敏感,比如潮湿天气电容漏电的高频声。尤其年纪大的人,不容易听到的。这个到不是主要,一旦开始播放就被掩盖掉,不会注意了。

点对点的问题愿闻其详。1980*1080的画面,怎么可能在1024*768的屏幕上点对点呢?当然,最终肯定是按点显示的,可这是经过处理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松下大约20cm吧。长虹100cm吧,而且声音大小会随着画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其实我3米外也能听到,我耳朵比 ...

等离子还有一些缺点,比如鬼影问题。尤其是低分辨率视频,人物脸部阴暗部分转向明亮时,边缘就有鬼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