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发个早些时间的DIY,附件式内阻仪

楼主(2019-08-13):
这个要配数字表用,图纸来源于本论坛。不知是我的表不行还是器件不好,测试结果有偏差。只做定性测试,不为定量。下面只发图不说话

网友A:
dp50好东西口水啊,为什绝版了哪?

网友B:
串联在表笔上黄豆电容容量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在表笔上黄豆电容容量多大的

哈哈,一般10uf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50好东西口水啊,为什绝版了哪?

这个DIY是以前的存货,目前我这个DP50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在表笔上黄豆电容容量多大的

0.47uF/400V..

网友:
还有DT9204,第一次见这个型号的万用表

网友B:
这么个小玩意能到474容量不怀疑,能不能耐400V真是大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个小玩意能到474容量不怀疑,能不能耐400V真是大疑问。

标的是这样,到不到无所谓了。反正是测电池,耐压足够,能达到10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