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SM3259AA1 ISP NONE 怎么修复

楼主(2019-08-13):
一个U盘,插上电脑会有叮咚声,但是进到我的电脑里,看不见U盘的盘符,用检测软件能检测到,主控是SM3259AA1 ISP NONE ,SLC的芯片。
网上说需要量产修复,但是量产工具提示59AA NOBIN,搞不好,请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
这个闪存码不对,应该是闪存或主控虚焊

网友:
9040A090没这芯片,估计就是虚焊了。你重新焊一下直接就能用

网友(2021-11-26):
你的优盘开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