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批4.0ah电池换成2.0ah电池,对扭矩转速有没有损失?

楼主(2019-08-13):
得伟886冲击批,4.0电池用着累人,想买一块2.0电池,听说小容量电池对扭矩和转速都有损失,是这样吗?

网友A:
主要是看电池的放电电流,如果放电电流都一样那动力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电池的放电电流,如果放电电流都一样那动力是一样的

支持波波的观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波波的观点。。。。。。

理论上来说会有那么一丢丢差距啦

网友:
电压一样,电流一样,应该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来说会有那么一丢丢差距啦

这要看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控制板的保护电流。 理论上,容量大,续航时间变大而已。理论上,如果是相同的电池构成的电池组,容量大一倍,放电电流也要大一倍,但瓶颈在控制板上。

网友:
我试验过,转速能差50转左右,扭力都差不多。

网友D:
4.0的是双并的电池,2.0的单节的,放电电流要大2倍的才能达到同样效果

网友E:
用得伟DCF887配5AH电池,安装家具,习惯了觉得还好,手握887上下重量均衡,没有2AH电池不清楚手感怎么样

网友:
得伟887电机功率350W,电池电压20v,满功率电流应该为15A,理论上可以用,事实上也可以用,但建议用索尼电池,或原厂新款的3A电池,

网友:
要损失很多,5.0是2个电芯并联,电流大了2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4.0的是双并的电池,2.0的单节的,放电电流要大2倍的才能达到同样效果

神一样的理论- -4.0换 2.0  要2.0电池 放电电流 大两倍- -?

网友:
同样电压的电池容量大小只跟放电时间长短有关吧,还能影响转速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神一样的理论- -4.0换 2.0  要2.0电池 放电电流 大两倍- -?

假如满载电流需要20A,4.0AH双并的用10A的电池就可以了,如果2.0AH单串的难道不需要20A输出的电池吗

网友G:
YouTube 有视频比较,一般2芯并联电池才能达到最大力矩,单芯电池要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得伟DCF887配5AH电池,安装家具,习惯了觉得还好,手握887上下重量均衡,没有2AH电池不清楚手感怎么样 ...

我的886也就敢扭螺母用,哥们你的887装家具不怕自攻丝被打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YouTube 有视频比较,一般2芯并联电池才能达到最大力矩,单芯电池要差一些, ...

可否私我一个视频标题 我想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的是双并的电池,2.0的单节的,放电电流要大2倍的才能达到同样效果

如果我换2.0的使用,岂不是要损失很多转速和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换2.0的使用,岂不是要损失很多转速和扭矩?

实际上,以上各位所说的都有一定道理,但所讲的内容都很乱。
我就从我学习过的得伟工具相关技术规格指南和指标说明,来说一下电池输出功率、效率、能力等方面的事。

一、电池输出功率:从得伟电池技术参数来看,功率与使用的电池芯的不同,存在一定差异。
5节电池芯串联得到标准输出电压20V,在电流、容量不变成的情况下,5C输出肯定比3C输出功率强。
同理,5节电池芯串联得到标准输出电压20V,且达到两并、三并的情况下,单5节串联的电池,比5节串联两、三并联的电池输出功率略低。

二、电池输出效率:单节18650电池芯内阻为12毫欧,5节单串联后电池组内阻必定增大;但根据电池特征,多并联的情况下,5串多并电池组比5节单串联后电池组内阻要小。内阻越小、电池输出效率越高。
例如,现在很多闲鱼卖电动工具电池,为单单只测电池电压,也需要测试内阻,通过电压、内阻可以粗略判断电池健康状况。

三、电池输出能力:这与目前市场上常见电动工具电池使用电芯有关,按类型来分,有镍镉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镍镉、镍氯通常使用在比较老的工具或特殊工具上,常用作为动力电池的是锂电池。
而锂电池作来电动工具电池芯,又按型号分大约三种:18650、20700、21700,偶而在一些高端工具上可以看到23650、26650之类的锂铁电池。
以18650的鼻祖SONY出品的电池来说,有VTC4持续放电20A,VTC5持续放电25A,VTC5A持续放电35A,VTC6持续放电30A;还有不常见的VTC6A(20700)持续放电达35A,容量达3400m-3600Ah,VTC7(21700)持续放电达40A,容量高达3800-4200mAh。

从上述简单介绍来看,电压X电流=功率,得伟2.0AH电池(18/20V)大多数为5节18650或21700串联,随着持续放电,电压下降,必然会造成功率下降,电机功率随之下降,所以造成扭矩和转速都有损失。

得伟新款20V电池,几乎为21700电芯5串2并或3并,高容量为4并(12AH),高容量电池高放电持久、平衡,功率衰减相对而言较慢,因此高容量与小容量电池比较,只是扭矩和转速衰减速度慢一些而已。

总之,一句话,扭矩和转速衰减与电池容量、放电率、内阻有关,与电动工具其它硬件因素关联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