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省钱才是硬道理!更换安全气囊盖板,加装多功能方向盘。

楼主(2019-08-13):
脾气有点大,一言不合就锤了下方向盘。。。结果悲催了。一是手锤疼了。。。然后还有更悲催的。。。
看图好像是没什么问题?

近距离看看,气囊盖被锤裂了。。。

爆破槽整个都裂开了。

好吧,这下舒服了!又要花钱了!
如果是去4S,肯定让你换气囊总成。价格就不说了。。。死贵死贵的。
某宝上看了一圈,基本全部是副厂的。有几家标注原厂的也不敢下手啊!
这东西虽然只是个塑料盖板,但是却严重影响到安全性,一旦气囊爆炸有碎片弹出那杀伤力可就大了。
无奈只好求助车友了,万能车友总是有办法。还真搞到一个原厂的气囊盖。
不过,和我车上的外形不一样。
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老轩逸车上的气囊盖板。

老轩逸和骊威的方向盘,无论大小,形状都是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气囊盖样子不同。气囊盖两边短了点。方向盘上多了两个装饰盖。

这是骊威的,没有两边的装饰盖。
不过我还挺喜欢这种的,毕竟按喇叭很方便,不用把手移开方向盘。
直接用拇指按动两边就可以了。

刚买车的时候就琢磨着改多功能方向盘。不过就是因为这个气囊盖的原因没改成。
轩逸样的可以直接买来两侧的按键加装,而我这个必须把气囊总成换成轩逸的那种才可以。
那时候还没有单独卖气囊盖的,换一个气囊总成太贵了。只好放弃。。。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想折腾了。不过要换这个气囊盖,还得买两边的装饰盖。
于是淘宝搜了一下。。。
我的天啊,就这两塑料盖居然要110!!!抢钱啊?

后来又搜了一下方向盘按键,两侧按键加起来才163。。。俩塑料盖110。。。怎么选?当然是改按键了!
按键共有银色,米色,黑色三种。其中只有银色的最便宜。米色和黑色的210。。。什么鬼?
本着省钱第一的原则,当然买最便宜的了。不就颜色不一样么,这还不简单,看腻了我可以随便改成任何颜色的。。。
下单正好赶上促销,150包邮买了对银色的方向盘按键。

收到按键试了一下,做工很一般,毕竟副厂的。
背光橘红色的,而且很亮,晚上一定很刺眼。

拆了按键开始改。

两侧电路板背面的连接线。两根是背光,另外三根连接到CD机。

左右两侧按键全部拆开。
主要改动1,换LED,橘红色的不喜欢。换成橙色的。
2,降低LED亮度。
3,改按键电阻值。因为我车上的CD是起亚K4的,所以所有按键的阻值都要改。

电阻能换的换,不能换的就各种串并联。改成起亚K4机头的按键阻值。

加电阻和飞线的地方用708固定好。

左边是改好的。右边的还没改。
橙色的背景灯看起来比橘红的舒服点,不那么刺眼。
电话接听键改成绿色的,挂机改成红色的。

按键改好以后就开始拆方向盘了。
方向盘背面有两个小盖子。

打开后里面是T30的螺丝。这两个螺丝就是固定气囊的。

拆掉螺丝后就能打开气囊了。
拔掉气囊背面的插头。

拆掉气囊以后是气囊固定架。

拆掉气囊固定架。

喇叭开关的触点。

松开方向盘螺丝,拆下方向盘。

拆下来的气囊总成。

气囊盖和气囊是不允许使用任何螺丝,活动卡子固定的。全部通过气囊盖上的卡扣固定。

小心的撬开这些卡子就可以把气囊打开了。

拆出来的气囊。看上去乱糟糟的一团。

仔细观察一下发现,气囊是螺旋状盘在气囊盖里面的。
尽量不要打开,保持原装直接装回。

气囊盖中心的logo固定方式也很特别。有一个很紧的塑料盖卡住logo,防止气囊爆炸时把logo炸飞。

这是新的气囊盖。

logo的固定孔。

把原来的logo拆下来装到新的气囊盖上。
原来的logo背面的卡子超级难拆。。。为了不破坏logo卡环,只好把原来的气囊盖割断才拆下来。
装好以后一定要检查是否牢固。

重新装回气囊。

楼主:
气囊装好后,开始继续拆方向盘,安装两侧的按键。先拆掉方向盘后面的壳。

露出方向盘骨架了。

两侧居然没有安装孔?这不科学啊!

用螺丝刀捅了捅,原来安装孔在包裹物里面。

用尖刀扣开安装的螺丝孔。

装好按键。

然后开始拆中控的CD机。因为原车并没有预留线,所以需要单独走线。

后期改装的K4 CD机。

CD机背面被我装了很多插头。。。
有USB的,有蓝牙MIC的,有倒车可视的。比较乱。。。
有空找个多孔的接插件重新整理一下。

原车的尾插被我改成尼桑口的了。所以方控线只能拆机再接出来了。

拆开CD机,在背面尾插焊盘找方控线。

找到方控线的焊点。

临时焊两条线来测试一下。

所有按键都正常。

找了个4P的插头准备接线束。

后面开口被USB,mic,倒车可视占上了。。。
实在没位置了。。。只好挤到这里了。。。

方控和背景灯线束。

做好插头。

试一下,还算牢靠。
有空真要买个多孔连接器把后改的这些重新整理一下了。

线束和插头都做好以后开始走线。

从CD机后面和原车音响线束一起走。用扎带扎好。

新的线束要走到方向盘下面。

原车的游丝插头,黄色的是气囊的。灰色的是喇叭的。

拔掉灰色的插头,除了喇叭那一根,共有7根可用。
这里只需用到四根即可。

撬开插头背面的卡子。

把插针插入插头,然后压紧卡子插回游丝。

装好方向盘,整理一下按键的走线然后插到游丝上插口。

装回气囊。完工~~~

试机,所有按键正常工作。
右侧原本是定速巡航按键,空着没用索性改了一个按键作为静音开关。

开小灯效果,一定要保证夜间不刺眼。

网友:
想不到雪MM还学了拳击,佩服呀!

网友:
真好 一手下去 ,。又有得玩了。

网友:
牛掰了,目测骚版给加个精华哈哈

网友:
这妹子拳头劲真大。你老公还好吗?

网友:
练武之人,厉害厉害

网友:
雪MM的铁砂掌练得炉火纯青了……恭喜拥有了多功能方向盘

网友:
这是轩逸吗?
有些纠结轩逸卡罗拉还有明锐啊
说说日产的车如何嘛。主要想要个自吸的 非双离合的

网友:
女侠掌法果然了得。这一掌不是应该打在对方脸上吗?

网友:
MM好大手劲啊

网友:
我以前也经常担心我老婆会把气囊盖锤裂,

网友:
这708是不流的还是快过期了

网友A:
方向盘套降低了整个档次,弄个手缝真皮的吧

网友:
安全气囊这样不怕吗?

网友:
拆出来用 胶水搞下就好  要不然方便面加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向盘套降低了整个档次,弄个手缝真皮的吧

看到那全包围大地垫的时候,你就会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