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自制松下电池,充电就这么容易!

楼主(2019-08-13):
『 元作 』自制松下电池充电就这么容易!
买了松下的各种电钻和冲击起子 ,自制了电池盒 ,如何充电呢?
经过一番实践构思,完美解决。

一、备料
准备小药瓶一枚。

松下电池盒两枚 。。。

准备两个铜柱 。

二、制作

加工小药瓶

这样钻一个对孔。

拧上螺丝 。

就这样拧好。

铜螺丝的接触面很大。

这个药瓶口正好套在电池上 。

螺丝略微拧紧 。

三、测试

上台表:睿登数控电源 。

调节好电压和电流 ,,,16.8V 2.5A 准快充

接好鳄鱼夹,显示电池电压。16.14V

开始充电 ,因为原来的电压就可以,所以充电电流如下。

这个铜柱两端正好有细端 ,鳄鱼夹夹着很舒服

充电电流已经到0.8A 了 ,

四、展示
解决了充电难题,冲击起子武装起来。。。
虽然不是无刷也爽歪歪
这些起子干过几次话,感觉还真不错。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再接个自动极性转换板, 这样都可以不分正负, 随便夹.

网友:
二楼说的很有道理,铜柱换成磷铜片会不会更方便

网友A:
没有恒流电源,恒压充电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恒流电源,恒压充电可以不?

论坛混了这么多年,还没弄个? 十块八块那种恒流恒压模块也可以。

网友:
皇上巧思!微臣用的是独立充。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可以借鉴了

网友:
皇上圣明,臣佩服

网友:
这个实用也操作简单,配件随处可得。
手头有几个12V8A的可调电源,有点想买个恒流模块改改。

网友:
螺口吊灯头里面那个铜柱不错,有弹簧的,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创意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
皇上看看我的怎么样。

网友B:
正在充电的这个电池,怎么像是其他电池配的松下的插脚?我有不少松下12v机子,曾一度想搞个转换插脚用牧田电池,闲鱼上感觉太贵没下手

网友:
方法简单实用,好。。。。。。

网友:
小药瓶死得其所哈哈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易行,非常好!
好果采用弹簧自动压着更好!

网友:
办法不错,改成弹簧片接触更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充电的这个电池,怎么像是其他电池配的松下的插脚?我有不少松下12v机子,曾一度想搞个转换插脚用牧田 ...

一直在X鱼上没找到合适的松下冲击批,有合适的易手一个我解解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