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新人求助:MOVWF写寄存器失败

楼主(2019-08-13):
今天突然间 写寄存器写不进去了,会不会是我哪个地方设置错了?下面上图 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原因 并且已经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原因 并且已经解决

怎么解决的?希望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希望分享一下

BANK 设置错了

网友(2021-01-06):
bank要根据不同的PIC单片机的具体规定设置,具体要看它的数据手册撒。

网友:
PIC的老坑,实在搞不懂为啥那么多人说PIC好用

网友:
用C的 对我来说 就是透明的。   51核的不少芯片 写寄存器 也得注意bank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