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元件修好三星显示器电源AD-2014B,另:串灯测试注意

楼主(2019-08-13):
一个三星显示器电源不工作了,有空就拆着玩,试试能不能修好
就是这货,外观看应该是正品,AD-2014B是不是表示2014年产品?
拆开很费力,塑料韧性很好

电路板正面:

反面:

角落这里原来没拍照,找问题时把这里的胶刮掉的,费不少时间,这后来其他地方找到问题了,这时间算是白费了
话说这是防什么?

压敏电阻14D751

芯片0156MRB及817

这个电容在线测也是不准,拆下测,容量没减少有近900uf。

这个样子的4007第一次见:

后来在这两个整流管中发现问题,在线测时发现双向都直通,以为都坏了,拆下测试发现是两个并联的,其中一个坏了
这算半波整流?干嘛两个关联,保险?

坏一锅粥的老鼠屎SB2100,没有相同的,看网上说fr207也可以换就找一个换上了:

想办法合盖,少点胶水,保证不裂开就行,省得下次再拆麻烦:

换好整流管后碰到一个问题:
串灯25W后测试有电压:3V
以为还有地方有问题,其他地方发现不了问题,结果在那一小块米粒大的小元件中测量,也没本事找出问题来
于是想测试一下这个3V电压的带载能力,换个地方插上,结果接上负载仪,发现电压已经是14V了,晕啊

看来串灯测试完后,还是要直通再测一下,教训啊!

网友:
二极管并联两个是增加通过电流,单个可能承受不了,串灯泡起码要60W以上,25W修个充电头还勉强,对于显示器电源还是差了点。

网友:
输出肖特基过热是通病

网友:
输出端的SR SB 二极管都容易短路,尤其是这种靠管多流量大的方式整流的最容易扯拐。

网友A:
容量再换大一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再换大一号的。

两个并一下怎样?
没再大的了,只有这个,呵呵。

网友:
AD-2014B不是表示2014年产品,应该是表示20W,14V

网友:
应该改用4A以上的单管,另外尽量不要用FR系列替代~

网友B:
fr207不是肖特基,压降大,功耗大,和SB2100并联大部分电流走SB2100支路,造成SB2100支路负荷大,更容易坏

网友:
能找出来故障就已经技术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207不是肖特基,压降大,功耗大,和SB2100并联大部分电流走SB2100支路,造成SB2100支路负荷大,更容易坏: ...

谢谢提醒
一直留意这玩意,在一块旧板上找到两个SB3100,准备抽空把两个都同时换成3100了。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比肖特基的方向恢复时间要慢的多,还是找个肖特基替换比较好,也可以用那种三条腿的肖特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