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9-08-13):
手机无法接打电话,其他功能正常,恢复岀厂设置也没有用,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基带坏啦  或者卡槽坏啦  在不电话卡坏啦。你这啥图都没有 说的这么简单。无可奈何啊 拿去售后吧

网友:
射频部分出问题了。现在的智能机本质上就是平板电脑+非智能机,平板负责平时的交互界面和娱乐功能,打电话时把系统权限交给非智能机,所以没开通VOLTE功能的在通话时通通切换到2G模式

网友:
可以换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