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关于水空调,新的设想,有图,大家看看可以实现吗? 效能如何 ?

楼主(2019-08-13):
大概就是这样个东西,如上图1,这个是不锈钢的,我知道铜管的换能效率更高,但铜管是会锈的,水下坚持不了几年。

我大概问了一下,如图一,5米长的螺旋结构大概要用到120米管子,  当然,这与螺旋的外径有关系,也于螺旋间的距离有关系。

以井深16米计算,把这个简易的换能器用绳子下放到井下10米处,并PVC管延伸到地面,连接好,再与内机连接起来,做成全封闭的结构,由于是封闭结构,管路的压力几乎是等势的,加上排空阀,应该用很小的水泵就能循环,省电省心,如果可以用纯净水做循环,对管路的损伤可以忽略不计,对室内机蒸发器的操作也小一点,也可以避免两井循环水中的杂质堵塞蒸发器。

大家觉得可行吗,或者有类似经验的沟通一下,在这个吧里泡了5天了,初次发贴,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不要拍啊~.

有还不知道水空调的拆友,可以上马云家搜索一下水空调,有室内机的成品卖,网上的做法,大多数人都是用两口水井,一口水井接到室内机的进水口,另一口井用来回收已经循环过的水,甚至有地表(下)水丰富的,就直接一口井取水,把用过的水排到下水道。

另外,这个东西不像大家说的容易风湿和导致室内湿度大,反而冷水会带走空气中的湿度,因为它是和电空调一样的有排水管的。

网友:
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操作精神就值得赞。好羡慕有井水的人家呀。我家也农村的,井口不知道哪去了。

网友A:
井里的水没有流动,会影响到热交换也就是时间长了换热器周围的水温会升高。

网友:
家附近的有山泉的就爽了,以前帮一朋友装了个水空调,用室内机的,他家的山泉水不要钱,循环后进家里的水塔,水塔溢水进院子里的鱼池,再自然排放,不要太爽啊

网友:
一口井大不到哪儿去吧,那样用不了多久就没有多少效果了,毕竟冷井水不抽走的话,就不会有新的冷井水渗过来,等到井水温度起来了就没有效果了。要是能把这个东西放到大河的底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井里的水没有流动,会影响到热交换也就是时间长了换热器周围的水温会升高。 ...

刚开始水是特别凉的,室内是特别热的,也许等井水变热了,室内也凉快了,把电机控制慢一点,减少换热量?怎么样?

网友:
直接用不锈钢螺纹管不行吗,散热面积还大

网友B:
这东西的瓶颈,在于井水的换热量,而不是你这个螺旋管的换热量。具体来说,井的深度和直径有限,其中的水若是不流动(即不是抽水)的话,其实热量的交换就取决于井水的深度和直径。一般来说,即使你用足够数量的pe塑料管下井,换热能力也足够大于井壁的换热能力了。
一般地源热泵就是pe管,可以参考一下,了解一下换热量的概念,弄个水力计算器稍微学一下,很快就明白了。

网友:
进水和出水分别用有一定距离的两口井,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有流动水最好!

网友:
你这个还不如直接打两口管道井

网友C:
密闭循环泵还需要计算扬程吗?不太懂.

网友:
也就是说空调内机走的是井下不锈钢螺旋管来的凉水,不错不错,折腾起来吧

网友:
空调蒸发器的温度很低,凝结的水汽多才能滴落排出,这个达不到那种温度,风机一吹水汽又重新散到空气中

网友:
有水井真的很好啊

网友:
想法不错,但要考虑到井内水温问题。经长时间运行,井内水温肯定会提高,到时会影响效率,建议抽取井水降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密闭循环泵还需要计算扬程吗?不太懂.

如果是密封的,无汽泡状态,不用考虑扬程,只需要考虑在设计流量时,流体对管壁的摩擦力和流体之间的摩擦力。如果条件允许,尽量采用大管径低流速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密封的,无汽泡状态,不用考虑扬程,只需要考虑在设计流量时,流体对管壁的摩擦力和流体之间的摩擦 ...

麻烦抽几分钟看一下这个冷重热轻的实验视频,http://www.iqiyi.com/w_19ruqprh3h.html

把换热的结构沉在井的最下方,因为冷重热轻的效应,它应该会自己交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的瓶颈,在于井水的换热量,而不是你这个螺旋管的换热量。具体来说,井的深度和直径有限,其中的水若 ...

看楼上我回复的内容,换热装置被沉在井的最下部,如果最下部的井水慢慢升温了,应该是向上升的,看视频中那个效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抽几分钟看一下这个冷重热轻的实验视频,http://www.iqiyi.com/w_19ruqprh3h.html

把换热的结构沉在 ...

不用看视频。从室内带走的热量,最终会回到井里。长时间运行,井水温度会提高。如果你的井够大,这影响会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