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明伟350w27改可调电源教程和探讨。

楼主(2019-08-13):
明伟改可调电源教程。发了几次网盘没通过。
再发一次
接:https://pan.baidu.com/s/1S2_THeN8oFVqo-_SwhWMYA 提取码:x77d 解压密码大写:SMZJ
里面是两个教程。一个0-100v一个好像是50v的。
100v的教程好像有问题,低压大电流变压器啸叫!!改494rc阻容,改了无数次没法解决。不知道会不会有炸鸡风险,短路10a老化两个小时没问题。有高手能解决不!!跪求。

网友:
谢谢无私共享

网友:
我也是这个套件,改完了输出电感严重发热,变压器啸叫倒是没有。

网友A:
满负载下(95V,3A)有轻微的啸叫声,且有一次测试时满负载下断开负载时炸鸡了,换了一对开关管,现在不敢大负载测试了。发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负载下(95V,3A)有轻微的啸叫声,且有一次测试时满负载下断开负载时炸鸡了,换了一对开关管,现在不敢 ...

电感发热一般电流满载了,可以增加输出电容容量,或者加大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负载下(95V,3A)有轻微的啸叫声,且有一次测试时满负载下断开负载时炸鸡了,换了一对开关管,现在不敢 ...

你用什么测试的?一直没负载可以测试,也没敢测试。
电炉丝有了也还没动手呢。

网友:
用电炉丝,先用整条的,通电后在中间局部短路调节电流。

网友:
是否改的电路不成熟,

网友:
我也买了套件,准备改。网盘打不开。

网友:
哪里有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感发热一般电流满载了,可以增加输出电容容量,或者加大电感,

非也非也,这个改95V的话就是0.5A电流输出5分钟不到电感也能彪到70度以上,跟电容容量变小了(原3只2200换成2只470)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但大幅增加电感量可以改善
另外这个改了95V带载开机容易烧管烧保险
由于以上两点,这个改95V暂时没有有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也非也,这个改95V的话就是0.5A电流输出5分钟不到电感也能彪到70度以上,跟电容容量变小了(原3只2200 ...

带负载开机是因为494失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负载开机是因为494失控

那这个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怎么处理呢

带负载可能是494失控引起,一般电源都不建议带负载开机,包括中兴2400改的数控。带载开机,494是晚于电源启动的,你带载开机,等于494开机启动时瞬间最大电流输出,或者494没启动,直接没控制住电流,造成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怎么处理呢

增加缓起动电路,延长缓起动时间。

网友:
我的先改的50V的,啸叫有,但不是很厉害,后来又改成95V的,现在叫的厉害了,怕炸管,不敢用,谁有改善啸叫的方法发上来说一声,谢谢了,顺便说下,我改的第一台没有啸叫声,

网友:
我的没有用表头,就改了一下电位器,和电容耐压,加大,可以调到50V就行,电流不用改。

网友(2019-09-14):
电感要加到多少?

网友:
电感轻载空载发烫,说明波形 有问题

网友:
有啸叫,必定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