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富士S1770长焦数码相机,修快门按钮/换记忆电池

楼主(2019-08-13):
大概2010年左右买的相机,也不搞专业摄影,就买了个长焦,镜头应该比卡片机好点,以前手机还是诺基亚的砖机,出门旅个游都会带着相机,现在手机就能搞定了,相机在家吃灰了好几年。买相机的时候送了四节镍氢的充电电池,现在电池已经充不进电了,也不经常用,就放了四节碱性电池进去,最近发现耗电很快,而且一拿掉电池时间和所有的自定义配置就会丢失,快门按钮也有点接触不良,对焦完了使劲按才管用,有时候一按会拍好几张。

当年在新蛋买的,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买过东西的

前面没有拍照,这是拆开背面盖子之后,金属支架用来固定液晶显示屏,也作为屏蔽层

液晶屏,2.7吋吧

液晶屏的排线,上面有屏号

拆掉屏蔽罩,下面是主板,正面大概有十几个芯片,左下角白色丝印的地方就是记忆电池

几个芯片的特写,vsp6825,是个bga封装的芯片,没有查到资料,可能和图像预处理有关

主控芯片

连接镜头变焦组件的芯片

电路板拆掉,反面,左上角是电源管理,下面是SD卡座,黑色胶带下面是内存,左侧的接口是USB和AV输出混合口,上面没焊接的接口有可能是高清输出

Flash芯片,没有揭开看型号,看官方的数据,内存容量只有不到30M

电源部分特写,有多路电压输出

这是拆掉主板之后的样子,这一部分没有再拆。中间黑胶带下面大概是CCD的位置

快门按钮,模式选择和闪光灯都这这一部分

去掉闪光灯上盖之后,右侧红白线是电池仓

左侧排线是电子取景窗,没有拆,里面是一个0.2吋的液晶屏,官方资料看只比大液晶屏的分辨率小一点。右侧电路板上是模式选择波轮,快门按钮和闪光灯的驱动电路

排线连接主板,芯片忘记看型号了

闪光灯的电容,330V190uF,几乎和相机高度一样长,容量大而且充电速度也快,连续闪光几次都没有问题

电路板拆下,左侧芯片是驱动闪光灯升压的mos,往右是模式选择编码器,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结构,开机能知道停留在哪个模式上

快门按键在一块柔性PCB上面,4根线一个接地,一个公共,另两个快门个对焦

没有提前在网上买配件,为这一个小东西也不够运费,先拆开修一下,能临时应急

开关比较好拆,就是东西比较小,容易蹦没了。普通的轻触开关只有一个锅仔片,这个是两个叠放在一起,而且两组开关按压硬度有区别,所以按到一半的时候会有一个先导通,再按到底才会都有导通。对焦还好,快门已经氧化发黑了,用酒精擦了之后装回

这是闪光灯上盖拆开之后,总共三根线过来,两跟供电是电容两端,另一根是触发,中间靠下硅胶盖住的位置是触发变压器,它会把电容两端几百的电压再次升高,击穿气体启动

对焦灯特写

网上查了一下,电池不贵,电子市场问了一下也有,只是厚一点。电池是充电的锂电池,3V电压

装上之后厚度刚好,屏蔽罩上还有一层绝缘的贴纸,不会短路

组装完毕,功能还正常

感谢大家观赏~

网友:
这一个系列的机器好像毛病挺多了。我的一个S10,没拍多少照片就挂掉了。

网友A:
现在的话,长焦端还是有点用的,如果能录像中变焦的话,可以拍连续的远近效果试试,比那些多个定焦镜头的手机好。

网友B:
那个电容的长度,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话,长焦端还是有点用的,如果能录像中变焦的话,可以拍连续的远近效果试试,比那些多个定焦镜头的手 ...

拍摄中可以变焦,不过变焦过大的时候对焦会有延时,画面会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的长度,震撼

粗了空间不够,就成了细长条了

网友C:
2010年我在新蛋买过两块硬盘,包装太简陋了,寄过来有一块直接磕盘,后来寄回去换了一块。

网友D:
好有历史感的东西,这个型号当年我也关注过
电源部分用料不错,拆解很详细,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有历史感的东西,这个型号当年我也关注过
电源部分用料不错,拆解很详细,赞! ...

那时候长焦好像卖的还挺火的,后来又出来更大变焦倍数的,价格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0年我在新蛋买过两块硬盘,包装太简陋了,寄过来有一块直接磕盘,后来寄回去换了一块。 ...

好久没去过新蛋了,基本都在京东和淘宝买了

网友E:
在新蛋买的最大件是宏碁4535G笔记本电脑,要是没记错价格在5000多吧,印象最深的是买电脑送的雨伞包装太简陋寄来就是弯的,找客服换了两次结果还是一样,真是佩服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新蛋买的最大件是宏碁4535G笔记本电脑,要是没记错价格在5000多吧,印象最深的是买电脑送的雨伞包装太简 ...

以前还在亚马逊买过东西,这也好长时间没去过了

网友(2019-10-02):
比较好奇镜头怎么拆,我sl1000的镜头的最外面那片夹层里长毛了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都是手机拍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