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进万用表的表笔,多头,多功能。

楼主(2019-08-13):
有时候量电压的同时,又要接个负载。

有时候量电流的时候又要量电压。

表笔是个光光的杆子,又要用鳄鱼钳夹住。
只要不是高电压,接触上也不怕。

这样乱焊了几个头,比较牢固。

网友A:
这个,量交流电的时候别给电死!还有那个pfc以及整流出来的3,400v直流电压,简直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量交流电的时候别给电死!还有那个pfc以及整流出来的3,400v直流电压,简直瞎搞! ...

不会用的人要小心。

但测一些充电,电池,数据,信号等非常方便。

网友B:
ATX电源上的插头刚好可以插表笔,比鳄鱼夹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上的插头刚好可以插表笔,比鳄鱼夹安全

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上的插头刚好可以插表笔,比鳄鱼夹安全

其实安全这事真没有那么可怕,能这么玩的人有谁用这个表测220V啊?

感觉夹头可以再创新下,更便捷,更有效率。

楼主:
比如,一个表笔接触某点,有没有可能改进下,能压在,固定到某处到的一个方案,人手不用自己压着的??

应该有个母口,接香蕉头的。

有个快速接线卡口,直接用来接导线,这个容易实现。

网友:
看热闹来了

网友:
连一点热缩管都不想用

网友:
不推荐,这种小伎俩不值得炫耀,没有实际意义

楼主:
比如,一个表笔接触某点,有没有可能改进下,能压在,固定到某处到的一个方案,人手不用自己压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用的人要小心。

但测一些充电,电池,数据,信号等非常方便。

百密一疏!等会死的时候就知道了,方便不是主要的,那么多厂家就没想过这问题?不安全,不知道提倡。
想想工厂里的各种安全规定,那叫一个多,要这样那样,烦的很呢,但是,却是各种血淋淋的教训得来的经验。
方便不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是安全。

网友:
diy的东西自己用应该不会有问题,大伙应该是多虑了

楼主(2019-11-10):
自己用,频率很低,真的不敢测高压。但这个表笔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密一疏!等会死的时候就知道了,方便不是主要的,那么多厂家就没想过这问题?不安全,不知道提倡。
想 ...

自己做的东西用在什么地方自己心里也有个b数,谁会拿这玩意测高压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啊

楼主:
可以自己再创新下,还有哪些夹头可以装?特别是能代替一个手,能压在电路板上。

网友(2024-01-15):
很实用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