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DC-DC可调降压模块的进水腐蚀件

楼主(2019-08-13):
睿登旗舰店为客户代处理的库存进过水的模块,基本参数:输入5~32V(极限),输出0~30V,负载功率≤30W,输出电流1.5A(极限3A,大于1.5A须强制散热)。想想有时可能用到,券后1元,运费5元撸个吧。到手一看,电路板及元件外观总体还好,就是接线柱金属部分腐蚀后白粉堆积、覆盖,轻触开关按钮根部锈迹斑斑(展示图片已初步清洁过)。

输入侧的一些贴片。3脚的M5336B是3.6V的LDO

输出侧的一些贴片

背面大面积覆铜散热

关键试机时按钮不灵,必须折腾了。上TB撸

上自制土刑具

换好轻触开关和接线柱,不慎将1个电解碰掉了

手工焊上掉落的电解。这个贴片电解的顶上貌似没有防爆纹,难道是固态,请大神指教,谢谢!

换下来的

测试一下。
这是关闭输出

这是充电头输入电压

这是5.1V的输入电压下,能调出的最高输出电压

模块输出电压的显示误差
1.5V以下,显示值误差比较大

2V以上,显示值误差在可接受范围

就这么个过程。谢谢你路过!

补上网店关于产品介绍,备查。

网友A:
这个也算数控的,价格可以,一次买5个,哈哈哈。

网友:
不算邮费1块钱,够便宜的

网友:
几块钱挺值的~

网友:
哈哈哈哈,我买的暂时还好,打磨了一下凑合着用,等失灵了再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算数控的,价格可以,一次买5个,哈哈哈。

我算算,5个是30+5邮费-5券,有钱人啊

网友:
偶也撸了一个,锈迹基本一样,还没打理

网友:
这货真不怕多  ,数控电源有俩很方便的

网友B:
恭喜恭喜,折腾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折腾成功了。。。。

哪有什么成功,做了一回电子环卫工,哈哈

网友:
我觉得被水腐蚀的就那几个微动开关,别的上点除锈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