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迈科视迅1080P HDMI高清10-220倍电子放大镜拆机,简评

楼主(2019-08-13):
mustcam电子放大镜应该是全网首拆吧,先来看下官网介绍

看看整体外观

拆机,先拆中间两颗镙丝分成两段

先拆下半部

光感原件部分没有防尘

光感原件特写,也不知道是CCD还是COMS,有没有兄弟科谱一下

镜头调节部分,很简单的,就不拆了等下里面的润滑油搞得到处是

拆上半部分

我发现国产很喜欢打磨芯片,44楼朋友提醒,网上查了一下25Q32是4M的FLASH

主板部分特写

楼下继续。。。

楼主:
来来来,大家要的效果图,先来几张接HDMI的设置画

HDMI接显示器研究一只小蜜蜂,手里没有tf卡,放大后用手机拍的照用自带的功能保存图片效果会更好,
HDMI动态效果还可以显示肉眼没感觉到延迟
手机拍的

放大50倍

200倍,吸管,舌头
100倍舌头

220倍下的天线尖

220倍下的眼睛,第一次知道眼睛是长毛的

接USB联电脑看人民币,用电脑拍照功能保存的
20倍

50倍

100倍

150倍

220倍

220倍下小米5s的屏幕

100倍下102贴片
100倍手机拍的

一颗ic,多少倍忘了

4056多少倍忘了

正面反光,侧着更清晰

END,谢谢观赏

网友A:
来点实际放大的效果图

网友B:
这个多少钱入的?我那个三目的花了我不到2k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用料不错,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期待评测贴。。。。。子弹还在飞。。。。。

网友:
原来还有下集。。。。。

网友:
坐等效果图

网友C:
HDMI转接头显示搞好没?

网友:
做工还行,就差看效果图了

网友:
应该是行车记录仪的cpu,就是个标准的行车记录仪啊

网友:
USB是电脑截图?放大效果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点实际放大的效果图

有,在二楼,刚才在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少钱入的?我那个三目的花了我不到2k

官网880,凑字

楼主:
以经有了,凑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MI转接头显示搞好没?

没有,感觉转接头子引脚定义有问题,没心情搞,改天再买个头试一下

网友A:
效果不错,不过感觉太贵啦,不知道淘宝上这种几十块的效果怎么样,看演示感觉效果貌似也还可以呢: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57961621586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错,不过感觉太贵啦,不知道淘宝上这种几十块的效果怎么样,看演示感觉效果貌似也还可以呢:
https ...

几十块的写着500倍,目测也就40倍,另外肯定树脂镜片,一个是畸变大 ,一个是冬天结雾模糊,再有就是物距小,没操作空间,物方视场窄,当然如果买来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800可以买双目体式镜了,不便宜啊~

网友:
880大洋,这价格有点高啊。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错,不过感觉太贵啦,不知道淘宝上这种几十块的效果怎么样,看演示感觉效果貌似也还可以呢:
https ...

我觉得可以用行车记录仪,最好带视频输出,可以接一个旧显示器,镜头需要找几个监控长焦更换试试,应该能组合出一个类似楼主的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