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重新开卡的固态硬盘,为什么好多又出问题了呢?

楼主(2019-08-13):
修了好多个2258xt的固态,为什么有些修好的固态用没几天又掉盘了呢?一般是什么原因,是电路问题还是颗粒不行了。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至少一个颗粒写穿了,你把所有颗粒拆下来贴U盘上量产,放那一个月,看看那个掉固件就知道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一个颗粒写穿了,你把所有颗粒拆下来贴U盘上量产,放那一个月,看看那个掉固件就知道 了 ...

放一个月太久啦,有烘烤箱的(就是PCB贴片焊前要烤几小时的那种)设定100度,烤一下午,就能模拟一个月了,如果设置120度烤6小时,能模拟自然环境下1年、
没有烘烤箱的,那就只能老老实实放一个月两个月了

网友B:
是不是没跑RDT,我跑RDT的盘,目前自测用了8个月都没坏,简单开卡的盘,以前搞了一个用了两个月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跑RDT,我跑RDT的盘,目前自测用了8个月都没坏,简单开卡的盘,以前搞了一个用了两个月就坏了。 ...

清除了坏块开卡的坏盘,不跑RDT肯定要挂,坏块太多了。

网友:
跑RDT三圈然后再开卡。

网友:
跑RDT有惊喜

网友(2023-01-03):
我的是慧荣的,开卡用了2天,好多坏块,系统也进不了。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网友:
必须跑RDT,然后降频运行,才能稳定

网友:
分2个讲,1个是颗粒问题,这个就不说了,该出问题跑不了的,听楼上的跑RDT,或者报废。1个是电路问题,很多杂牌板子,稳定性比不上一线品牌板子的原因在于,好的板子电路设计合理,供电完整,采用的元件精确度高,质量稳定,加上颗粒靠谱,就不容易出问题。比如,杂牌板子的电容误差大,电阻误差大,导致3.3V的电压给出了3.6V,2.8V,长期用怎么不出问题?还有我见过不少短路的板子,都是电容、电阻击穿,就是元件质量不过关了。

说白了还是成本问题,什么1T、2T的几百元也能买到了,我说,条件允许还是买靠谱的牌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