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充电过程中时不时突然亮屏是啥问题

楼主(2019-08-13):
我的手机最近发现在充电过程中时不时会突然滴的一声亮屏貌似是重新充电一样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吧

楼主:
下次充电我换根充电线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充电我换根充电线试试看。

也有可能是尾插

楼主:
如果尾插坏了都不想修了因为机身内存不够用想换个新手机。

网友A:
也可能是充电头和插板接触不良,我家高压锅有段时间就这样,后来换了个86面板插座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充电头和插板接触不良,我家高压锅有段时间就这样,后来换了个86面板插座好了 ...

换了根旧的充电线就好了,发现新的充电线偷工减料除了线径更小外而且只有4根铜线旧的充电线有5根铜线。

网友B:
还有一个就是,充电头老化了,充着充着,输出电压不断下降,到某一个阀值,手机自动停止充电,电压又跳上去,周而复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就是,充电头老化了,充着充着,输出电压不断下降,到某一个阀值,手机自动停止充电,电压又跳上去 ...

一般手机充电头充电都会发热而且又是密封的老化也在所难免,不过我所用过的原装充电头貌似还没出过这种问题。

网友C:
来了骚扰电话拦截后也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了骚扰电话拦截后也亮一下

我没有设置打开拦载功能不过骚扰电话一般会有显示提醒是高频电话。

网友:
插头数据线手机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