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7 7700进不了系统怎么回事?

楼主(2019-08-13):
朋友跟我求助说I7 7700装了几次系统就是进不去,蓝屏,系统是win10,我怀疑是不是掉电容了,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呢

网友A:
蓝屏代码可以直接显示出来什么问题的

网友:
看 显卡 或 内存,我这有台机器,进系统或进系统的过程中就蓝屏重启了,查看蓝屏信息判断是显卡问题,替换显卡后正常了。所以蓝屏代码挺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屏代码可以直接显示出来什么问题的

win10就是一个二维码

网友:
重装系统了吗?是不是硬盘分区的问题

网友:
BIOS硬盘模式?ACHI?或兼容模式?

网友:
未必是CPU问题,如果机器交换CPU,就交换故障。那就中奖了。

网友:
掉电容很明显的,肉眼能看出来,除非是被人开过盖,动了里面的电容.

网友:
替换法试试吧,要么你装别的系统试试。

网友(2019-09-13):
win10蓝屏常见。我用了番茄、深度等win10装机。有的一装完就蓝屏。有的装完每次进系统就死机。有的可以正常使用。

你可以装win7试试。或者下载不同的win10。

网友:
这情况很有机会是内存问题, 把内存金手指擦一下,不行在dos下运行一下内存检测。

网友:
装最新版的W10

网友:
先排查是否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