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坛友们帮忙看看这个场管是好是坏

楼主(2019-08-13):
等离子电视上的场管,型号FGPF4536,一共有四只,有一只已经击穿短路,另外三只都是二极管档没数值,用兆欧档测量三只都是1和2脚有二极管特性,正接有2.7兆欧电阻,反接无穷大,1-3和2-3阻值都无穷大,这管子工作高压大电流,经验太少无法判断好坏,请有经验的坛友帮忙判断下

网友:
个人认为不短路就是好的,我自己测好坏也是直接测3个脚之间是否短路

网友:
百度没判法吗?换坏的,能开机么?

网友A:
用二极管档。。。

网友:
测场管,我一般用指针表,10K档给栅极充电,X1档测导通,然后用手指给栅极放电。

网友B:
你要用二极管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二极管档~~~

二极管档没有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二极管档。。。

二极管档根本厕不了他,不管怎么测都是0L

网友:
你需要一个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百度帮查了下,是个IGBT,CE结没有二极管,自己搭个电路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档根本厕不了他,不管怎么测都是0L

如果的好的,总有两极的有数值的,完全不通应该出问题了。这个管子大电流220A,耐压360v。

网友:
好不好再找个万用表不就能试了?

不过测场效应管一个万用表也行,先短路3个脚给GS放电,测DS应开路;再给GS充电,测DS应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档根本厕不了他,不管怎么测都是0L

那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