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个华第烟机怎么还是虚标额定功率 与卖场测试不同

楼主(2019-08-13):
老机标200实际只有120  效果差

换机前去了卖场测功率 华帝线下型号应当是651  标238  实测有270多W  !!线上应当是11083 指标 外形全是一样的。

为了换机 把吊柜都拆了 没法子  75规格的机子都风不太大。  80的才是正常的配置

楼主:
线上这个指标完全一样  是百度的结果

可安装的说 电机是不同的!1

如果有所谓巡航增压 技术    我因为没有公共烟道反压  所以 功率小  但这个17年的老型号是没这功能的。
而苏宁卖场那个651  是不是 电机跟量产不同? 比额定还要大   !

以上测试结果是一个测试插座测试  在稳定运转情况下的结果 。。

实体形号贵了百分之40  是不是真的配置比网上型号强

11083指标651一样

11083指标651一样

这是应当是18立方档的功率?实体651是250多W。

这是应当是18立方档的功率?实体651是250多W。

这个是20立方? 实体测有270多

这个是20立方? 实体测有270多

网友A:
标的比实际小应该算是能效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上这个指标完全一样  是百度的结果

可安装的说 电机是不同的!1

看了半天,你的功率表数置与你文字描述对不上,不晓得你在说什么。

卖场测时,出风口直通无阻。家里装管后又加上是七弯八弯的阻力变大了,电机功耗怎么会与铭牌一样

楼主:
我认为  电机有 185 w  对应 小机型     200 w  对应标准型  16-18 立方 .  230W  对应 18-20  立方  400pa的 强吸力

这个标 238   测试才 188   虚标了两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的比实际小应该算是能效低吧

一天开个把小 时   多个3, 50W     能耗  不要 care .   一年也多不几块钱..   机器差价

一下子上千.......

网友:
线上线下的产品,肯定不一样的。差价不会这么大的,线下的产品,现在基本也是厂家直销的,价格不可能相差很大的。

楼主(2019-12-15):
用了3个月电源坂坏了  售后来修好 mark一个

这 么脆弱 出保了咋办啊

这 么脆弱  出保了咋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