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改一只PAR30灯泡+故事会:狸猫换太子的买家

楼主(2019-08-13):
拆改一只PAR30灯泡+故事会:狸猫换太子的买家

这只PRA30灯泡,原输入电压是120VAC,出口的产品,国内不能直接使用,所以就拆开换了一只驱动电源,

灯珠不错啊,标称R95.可惜是黄光的.

标签,120V AC,
塑料件部分是透明的.可以看到内脏
灯具的品牌

侧面

发光面及PC面罩.

COB灯珠,
型号好像是CREE  CXA1512

驱动电源正面,
这个电源,输入电压是120V的,
我想改成220V,没有成功.因为IC是120V电压定制的,
这个电源是支持可控硅调光功能的.
做工不错.

电源的背面,搭焊调试,
好一番折腾,结果一无所获.
只能换个国产电源.

故事会:
最近碰到一个比较极端的买家.总体来说,事情很简单,一个小白买家,想偿试维修灯具,我明确告知了他维修灯具的风险,他执意要拍电源修灯,后来我告诉他,电源发出后,不退不换.结果他还是拍了.

拍下几天后,不出意外的,还是退了,结果概不承认之前的忠告,最后以七天无理由退货,强行退回电源了.

最高潮的地方是,今天我拆开他退回的电源测试,结果发现电源内部的电源线路板,居然被他调包了.用他的坏电源板,换下我的好电源板,灯具修好了,损坏的电源板还寄回给我.

这个与其说是狸猫换太子,不如说是偷梁换柱,这个是人才啊.
什么人,才能干出这种事情.
讽刺的是,这人名字叫"志鸿",

拍电源维修灯具的,拍下前,我都会建议买家先检查灯珠有没有损坏.

因为如果灯具损坏了,拍电源回去,灯具也是修不好的.
如果不知道怎么检查灯珠的,或者也没有万用表等工具的,那基本就可以判定为小白,没有DIY能力,
这样就很难维修好灯具.

维修灯具,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

拍回去,就要退,搬出七天无理由退货.

无视拍下前的告知,利用规则退货了,还洋洋得意.
最基本的道德都没有遵守了.

这小子,基本也默认了更换电路板的行为.

偷梁换柱的电路板.

这种大功率的电源,变压器会比较多,为了防止快递损坏,我发货前,都会在变压器等元件上面,涂上704胶水,这样,元件脱落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了.

很明显,上方的电源,就不是我发出去的电源

这个没有打704胶的电源,是一个损坏了的电源

铜箔都炸飞了.
所以也不会有漏打704胶的现象,炸了的电源,也不会发出了.

炸飞的地方特写.

网友A:
一看标题还以为是衡水老白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标题还以为是衡水老白哥呢

向衡水老白哥致敬.

网友B:
老哥你家的那款0.6的电子变压器能改扎数提高输出电压吗(40-50v),改后输出同样功率是否稳定,没仪器,望大神出手!

网友C:
驱动跟飞利浦的某一款调光LED灯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跟飞利浦的某一款调光LED灯很像

有些电源,是采用同一方案.参照同一块样板设计的,有些地方就类似了,
不过电源主要区别,在于调试,以及所采用的材料,和生产工艺.

也有一些公司,会"借鉴)*利浦的电源设计.你懂的.

网友D:
几块,几十块的东东用得着这样么?

网友E:
碰上垃圾人了这是。我想知道卖家卖东西时会看对方的信用或是好评率吗?另外退货也是要卖家收货确认才能退款的吧,没验货直接确认了?

网友F:
这种情况到淘宝投诉,能有结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块,几十块的东东用得着这样么?

人到一百,形形色色,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理解不了.正常人干不出这种事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碰上垃圾人了这是。我想知道卖家卖东西时会看对方的信用或是好评率吗?另外退货也是要卖家收货确认才能退款 ...

他是采用极速退款的.货还没有发出的时候,货款就已经退回到他的帐户了.

我都是知道他是小白,也是劝他别在我这里买了,结果他硬是要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到淘宝投诉,能有结果不?

很难说,

TB对于C铺卖家的纠芬,是偏买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家的那款0.6的电子变压器能改扎数提高输出电压吗(40-50v),改后输出同样功率是否稳定,没仪器,望大 ...

这个电子变压器是要配套石英灯杯才能使用的.

如果不接石英灯杯时,是没有输出电压的.

我没有偿试过,调高输出电压,

所以不能确认调高输出电压的事情.

网友G:
这就有些恶心了,搞这种事情,人渣买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就有些恶心了,搞这种事情,人渣买家

收件地址是揭阳市的某初级中学的.估计还是个老师,或者是教育工作者.

应是那句老话,仗义每是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

网友:
这帖子满满的拉仇恨味道。。气愤。。

网友H:
这种人真是多了去了。。。建议商品不包邮。
这样用7天无理由的需要自行承担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人真是多了去了。。。建议商品不包邮。
这样用7天无理由的需要自行承担运费。 ...

是的.确实可以这要操作.

我也计划把店铺里面的一些产品,把产品属性设置也"二手"的,这样就可以不承诺七天无理由退货.不过,负面影响是,设置成二手的,会影响一部分的销量.

网友:
占小便宜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也不排除是你同行搞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