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小米移动电源2,米万PLM09ZM,双向快充,无法使用拆查

楼主(2019-08-13):
媳妇儿单位发的双向快充移动电源,由于长时间没有使用,今天第一次拆封,进出都不能用。拆开看看什么情况?

↑  在家拆没有加热,试拆时搞断了面板

↑  加热可以拆下

↑  尾板拆下

↑  去掉尾部固定板螺丝 抽出

↑  反面

↑  板子做工还不错,该有的都有了

↑   这种时间长没用的,直接测电芯电压,是过放了。

↑  直接充电芯

↑  直接上1A电流,不管了,高就高吧。

↑  充一会拿下来

↑  好了,正常充电了,可以装起来再充了。

长期不用确实要隔段时间补电,要不就过放了。

end

网友A:
你这个还好了,我的PLM03ZM电池鼓得拿不出来了,铝合金外壳都变形了,充放电倒是正常。

网友:
聚合物电池就这点不好,过放会鼓包,手上还两个ROMOSS的2W的充电宝,还以为里面8个18650,结果是聚合物电芯的,只能时不时拿出来用一下免得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好了,我的PLM03ZM电池鼓得拿不出来了,铝合金外壳都变形了,充放电倒是正常。 ...

嗯,庆幸的就是没鼓,长期保存不能充满电。

网友B:
上次摊上8块有一个,思来想去,再返回去,摊主收起来了,不想再番出来。再见到时要18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摊上8块有一个,思来想去,再返回去,摊主收起来了,不想再番出来。再见到时要18块了。 ...

不要也好,要不还要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摊上8块有一个,思来想去,再返回去,摊主收起来了,不想再番出来。再见到时要18块了。 ...

好像北京大柳树跳蚤市场,好多旧充电宝也变贵了,因为商店租金大大提高。我以前买过几个10元一件充电宝,有点性价比的一个是战斗成色正品小米5200,和一个MPS方案的早期羽博。

网友C:
没必要拆出来充电。原封不动插着电24小时自己复活了。连那种灌沙子的充电宝都有亏电小电流补电功能,何况大厂。

网友D:
谢谢分享。。。。装备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拆出来充电。原封不动插着电24小时自己复活了。连那种灌沙子的充电宝都有亏电小电流补电功能,何况大 ...

急于求成,就拆了,不知道还可以这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装备高大上啊。。。。。。

小众,业余玩玩,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庆幸的就是没鼓,长期保存不能充满电。

过放比满电更容易鼓包

网友:
一般过放的锂电池可以直接充电芯来补救一下的。

网友:
好长的充电宝,没鼓包就好!

网友E:
吹风机人人都有 为啥在家拆就不能拆 打屁股

网友:
还好没鼓,鼓了的话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吹风机人人都有 为啥在家拆就不能拆 打屁股

你咋老说实话呢,就是啊,为啥不在家拆呢

网友F:
我有个进水的,电池好的,感觉主控不行了,这电池极耳还是铝的,没法锡焊,本来想换个其他品牌板子复活的,看样子得继续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进水的,电池好的,感觉主控不行了,这电池极耳还是铝的,没法锡焊,本来想换个其他品牌板子复活的, ...

应该不是铝的,是铜的 外面镀了镍。你用挫刀起劲磨,就会露出黄色的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进水的,电池好的,感觉主控不行了,这电池极耳还是铝的,没法锡焊,本来想换个其他品牌板子复活的, ...

有些电芯不能上锡需要激光转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