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米兔积木的的的主机拆杂粮兔

楼主(2019-08-13):
正面一个兔剪影

侧面一排type-c接口,多数情况电机都是接AB,为啥用Type-C口呢?因为显得高档。

又一个侧面,复位按键一小孔,可以拿针扎它。

又又一个侧面,电源开关可以按,但是不要拿你的针状物捅那个小孔,否则就聋了。

开瓢啦,一个喇叭在上盖,剩下的主板与电池在底壳。

凑近点,还是看不懂。

背面东西少多了,还是不会做。

IQ201,也挺不错的。

又一个IQ201

咋这么多芯片,还有完没完!

又一个!

具体型号,糊上啦!

整体布局还是密密麻麻看不懂。

终于要进行下一层了,十字架护体,辟邪?

最喜欢的电池出场啦。

额定11.1V,最高电压13.05V,算了一下,应该是4.35V电池组成的3串结构。

缺东少西,只能拼个怪物出来。

网友A:
这是什么玩意啊?4个USB还是什么口?

网友:
最早好像是乐高科技块专利,有一个总机和很多模块。

网友B:
我也有个主机,没有其他模块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玩意啊?4个USB还是什么口?

4个Type-c插座,主要是充电和插电机的,针数多,便于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主机,没有其他模块玩不了。

配两个电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