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小米WIFI放大器

楼主(2019-08-13):
收购站的出品,和电源一样2块一斤称回来的

网友A:
赚了,我正考虑入手这货呢,在家里给自己以外的人用挺好,减轻路由负重

网友B:
真便宜 最重要有没有效果  东西是否正常?

网友C:
正面背面的散热片都缩没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应该还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面背面的散热片都缩没了

不是缩没了,根本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便宜 最重要有没有效果  东西是否正常?

正常倒是正常,也没啥效果,就是不占地方

网友:
没有功放的wifi放大器都是耍流氓,哦不对,应该是耍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赚了,我正考虑入手这货呢,在家里给自己以外的人用挺好,减轻路由负重

如果通过无线中继的话根本就减轻不了路由负担,除非是有线转无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通过无线中继的话根本就减轻不了路由负担,除非是有线转无线

谁用谁知道吧,反正我朋友用了后,主路由没死过机,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就给把所有归到放大器,原来多用户端缩成小水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用谁知道吧,反正我朋友用了后,主路由没死过机,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就给把所有归到放大器,原来多用户 ...

无线中继会降速,别的客户端把放大器的带宽用完了,都挤在一起所以主路由负担轻了,这是“曲线救国”啊
主要还是主路由性能不行,好点的路由不会死机,当然,大家都拿着手机看视频,路由负担肯定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缩没了,根本就没有

早期版本的这个是真有的,正反面都有陶瓷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版本的这个是真有的,正反面都有陶瓷散热片

是我拍照把陶瓷片拆下去了

网友:
看着不错,买一个

网友(2019-11-27):
求编程器固件

网友(2020-06-26):
没散功放的路由器就是耍猴了!!

网友:
不要功放,用来填补家里的信号盲区很好用
之前用一代,半年不用管它,也不会死机
618又买了个二代

网友(2024-10-01):
真是划算,功能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