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山寨or原装的摩托罗拉gp328对讲机?

楼主(2019-08-14):
出差在外,尝试下手机发帖
群里面朋友讨论这个摩托罗拉GP328对讲机是山寨还是原装的,我感觉有意思,发给大家看看,请大家判断下

网友A:
直接上软件!和苹果手机一样!山寨的软件不认!!

网友:
这个是山上的328对讲机

网友:
应该说属于精仿,板子都一模一样,但是两个电位器出卖了它

网友B:
搭车问一下:摩托罗拉天翼对讲机是不是山寨的?天翼对讲机好用吗?主要是给老爸用,老人家耳朵有点背了,手机声音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摩托罗拉天翼对讲机是不是山寨的?天翼对讲机好用吗?主要是给老爸用,老人家耳朵有点背了,手 ...

那是扯的,摩托罗拉就没有天翼的对讲机,都是贴标骗人玩的

网友:
一看就是真的,不过有可能是翻新货。

网友C:
应该是正品的吧,山的没有这么用心吧。

网友D:
328没听说过有仿到这种程度的,在里面的电路,仿冒者没必要用这么多屏蔽工艺投入。 一般这种机器也就翻新机,就是电路是真的,旧的,换了全新外壳就当新机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8没听说过有仿到这种程度的,在里面的电路,仿冒者没必要用这么多屏蔽工艺投入。 一般这种机器也就翻新机 ...

这种确实不是真的

网友E:
顶多翻新机而已,除了主板其他好像都是华强北,蓝色主板的是后期货,前期的是绿色板子的,通过对主板魔改可以改成GP338 PTX760:sleepy:

网友:
不过两个可调电阻的确有点异常,但是其他都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软件!和苹果手机一样!山寨的软件不认!!

深圳产的可以用原装软件。这个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正品的吧,山的没有这么用心吧。

其实是国产,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看这工艺,应该是正宗日本鬼子。。。。。

网友:
没接触过,看起来是像真的

网友:
可调电阻怎么看出异常了?能否给详细讲讲,我这工作也接触的有这款对讲机,不知道我们这是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多翻新机而已,除了主板其他好像都是华强北,蓝色主板的是后期货,前期的是绿色板子的,通过对主板魔改可 ...

不过仔细看看好像主板不太对。。。。那个338电池位附近那两个好像暴露了什么

网友:
手头上有PTX760绿版的主板,后期的蓝色主板就是蓝色

网友:
328和338的坑太深了,我是看不出来,只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