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bl onbeat venue lt 城市节拍 蓝牙音箱 拆解

楼主(2019-08-14):
之前拆过一个光污染的ihome音箱,传送门

这次给大伙拆个稍微高端点的,JBL 苹果音乐底座,蓝牙音箱--城市节拍,废话不多说,上图!

正面靓照,圆润的外型,有点像B&W的飞艇

顶部中央有3颗LED指示灯,分别是AUX、lighting和蓝牙,右侧则是开机、音量-和音量+

左边则分别是Bass EQ、电影EQ和输入切换

背面2个导向孔,另外就是AUX和DC电源接口了

底部就两个橙色的长条橡胶防滑垫,另外可以看到机器原配用的是18.5V的电源,12V也能用,就是功率低一半

用卡片插入面罩的缝隙内,用力往外扣,慢慢的就能够把面罩拆开了,去掉面罩的样子,有点像天猫的样子

左右声道对称,都是1.5寸高音+3寸低音

卸掉正面的十几颗螺丝,就可以打开音箱了,2个导向管清晰可见,另外还有输入接口板和lighting接口板

要拆下两个接口板,至少要拆掉一个导向管

为了密封,导向管和外壳之间打了很多的热熔胶

lighting接口板部分用了4颗螺丝固定,做工还是很扎实的

这是伸缩底座下面的结构,有点类似于光驱伸缩托盘的结构

这两张照片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底座的限位机构,不过目前这个结构已经坏了,嫌麻烦,也不想继续往下拆了

拆开盖板,发现里面的结构比我想的复杂

除了USB转接板,还有一个可以转动的lighting接口座子

这样看就会比较明显了,插座能够一定幅度的转动,这样一方面方便适配不同的设备,另一方面也能够起到缓冲的作用,降低接口虚焊的几率

这样看起来会更明显一点

电源和AUX输入接口板在拆了lighting板以后才能继续拆

这个就凶猛了,一共用了6颗螺丝来固定,绝对稳稳当当

电源接口板比较简单,只有AUX和电源接口

实际上这个音箱还有个老版本,用30pin老苹果接口的,外观一模一样,后面接口就多了视频输出,也就是这几个预留的插头位置了

老版的这个音箱电源插头有问题,容易虚焊或者电源接口的CB铜箔容易烧,本想拆开看下这个是不是也是这样,可惜胶水用得太多了,拆不下来

后面看完了,转来看最核心的部分了,实际上照片是拆开后组装时候拍的,所以有些细节就不要计较咯

2个喇叭都有这巨大的磁环,磁环的尺寸接近喇叭口径大小

高音是12Ω10W,低音是8Ω15W

高低音简单用电容分频了下,不像后期JBL或者哈曼的音箱,都用电子分频,高低音用不同的功放驱动

主板没有太复杂的功能,不过这电容电感东倒西歪的,看着一点都不协调

STM32的 CPU

AKM5358 DAC,74HC157选路器是用音源选择

蓝牙芯片忘记撕开贴纸拍照了,功放芯片是TAS5707

另外还有2颗电源芯片,一颗是3.3V的LDO RT9703芯片,负责给CPU和蓝牙提供电源,另一颗是典型的buck降压芯片TPS54331,用于将外接电源转换成5V电源,供给lighting底座和LDO芯片

音箱拆解就这么多了,还有很多细节照片都忘了拍,音质没有期望的那么高,但是也没有那么不堪入耳,中规中矩吧

另外这个音箱还支持APP的,手机插入底座会自动提示下载,不过这APP估计还是5s时代的,分辨率极低,功能也仅限于调节EQ和升级音箱固件,可谓鸡肋。

--THE END--

网友:
这牌子的很贵

网友A:
声音估计很好听,安卓机就没有这么高级的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估计很好听,安卓机就没有这么高级的外设

安卓确实是没有

网友B:
看这结构,音质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结构,音质应该不错。

一般般,没有想象中的好,但是也没有那么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般,没有想象中的好,但是也没有那么差

看着应该差不多,用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应该差不多,用料不错。

听了几天,越听越喜欢,属于那种初听不出众,但是挺久了越听越有味,这和bose完全不一样,bose属于初听被低音弹入魂,但是挺久了就觉得累,低音嗡嗡嗡,浑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了几天,越听越喜欢,属于那种初听不出众,但是挺久了越听越有味,这和bose完全不一样,bose属于初听被 ...

看着就不错,价格也低不了。

网友:
JBL的箱子我也买过一些,过去有很多都是2.1结构,一对JBL钕铁硼单元加上一个长冲程低音单元。
钕铁硼单元的高音音色比较亮,但是这货和长冲程的胶边都比较容易烂...

想想之前动辄一两千的售价,可真是暴利啊,这行业现在不行了,产品越来越渣

网友C(2020-04-08):
有台加电没反应 怎么维修

网友:
这牌子的很贵很贵

网友(2020-05-14):
引用 网友C:
有台加电没反应 怎么维修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非常敬佩动手能力,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插电按电源没反应,请教一下怎么修呢

网友D:
我前几天闲鱼出了个这个,原来我就有个,又在垃圾佬那里20元买了一个(功能完美,外观有划痕),所以就把自用的挂闲鱼出了1100米。这个音箱在小尺寸音箱里可以说是王者,你不能拿它和5寸以上的音箱去比,那不公平。可以这么说在3寸以下音箱里这个几乎没有对手。可惜的就是蓝牙版本太老了,用蓝牙的时候音质损耗太大,不堪入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闲鱼出了个这个,原来我就有个,又在垃圾佬那里20元买了一个(功能完美,外观有划痕),所以就把自用 ...

还有车么?

网友:
对得起品牌

网友:
做工设计确实有成功之处。喇叭有见过用哈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台加电没反应 怎么维修

我的也一样,您修好没

网友:
没有了,发布不到3小时就被秒了,买家连一句沟通都没有直接秒了,我后来看看原来是我挂低了,最少行情1300。坏的都挂1000,我九新挂1100,所以被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