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OPPLE MTD0700812/17 LED筒灯拆解

楼主(2019-08-14):
女儿家厨房安装了三个欧普OPPLE MTD0700812/17 LED筒灯。因为有了外孙女感觉这个灯太亮刺眼了,于是拆解尝试降功率使用:

灯身直径17cm左右

参数:功率21W

实测没有虚标

外周六颗螺丝

40颗LED灯珠

铝合金壳体

驱动电路在尾端独立的壳体中

用料还是可以的

驱动板底面

似乎有绝缘漆附着

芯片看不清型号

清理后也不明显

功率MOS管吧

驱动板和灯板间接插件连接

三颗螺丝紧固的灯板和铝合金壳体

遗憾不是铝基板的

铝合金壳体

楼主:
欧普OPPLE MTD0700812/17 LED筒灯,实测功率20.58W。工作5分钟铝合金壳体较热,开关变压器很烫手
驱动输出电压127.5V

搞不太清电路原理,可能是IC驱动功率MOS管吧,两颗3R30电阻估计是电流取样

去掉一颗3R30电阻

实测功率降到10W以下了,通电10分钟铝合金壳体微热,开关变压器也烫手

驱动电压118V左右

市电电压234V

功率因数0.78

安装后对比,左侧是10W的,照片区别不明显

拆第二个灯电路板芯片丝印相对清晰些,没查参数

4N65吧?

第二个灯板

安装情况

网友A:
这活应该姑爷干啊  怎么还能让老丈人上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活应该姑爷干啊  怎么还能让老丈人上手呢

无奈家里只有我一人还是个外行电工

网友:
这个灯看着照片没有频闪啊!不错!

网友:
老爷干这活了

网友:
看着不像外行,厉害得很

网友:
这灯估计要50-100一个。

网友:
降功率好,能延寿和减少电费

网友:
上20W不是铝基板确实该差评,这个才是重点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可惜不是铝基板,有硅脂的话还是涂点在灯板上吧,驱动外壳可以用1-2mm的钻头打点孔辅助散热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不用这么麻烦的,把另外两只拆下打包给我说行了,这客厅装一只灯刚好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普OPPLE MTD0700812/17 LED筒灯,实测功率20.58W。工作5分钟铝合金壳体较热,开关变压器很烫手
驱动输出 ...

21瓦确实太亮了,我同事给我的一堆18W的估计合适,回头家里厨房做吊顶,到时看看要不要用。

网友:
还可以的~

网友:
辅助照明功率小些好。

网友:
欧普做工一直都很好,厨房功率这么大?真怕看不清楚还是什么的,我厨房led嵌入灯那么大面积灯板也才二十瓦而已,亮度完全足够了

网友(2020-08-18):
欧普做工可以放心使用了